请问routing布线后如何测量布线的线缆长度?

楼主(2024-01-15):
请问routing布线后如何测量布线的线缆长度?谢谢!

网友:
你用的软件是?

网友A:
sw吧,routing生成线缆\管路后,会有类似扫描的特征。  展开特征,测量路径曲线,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吧,routing生成线缆\管路后,会有类似扫描的特征。  展开特征,测量路径曲线,应该可以。

用测量工具测量这个线缆的路径,显示的是弧长和弦长,到底以哪个长度为准?

网友B:
电缆出图直接有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缆出图直接有长度的

我那个模板是自己定义的,所以显示不出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