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罐 压力不稳定

楼主(2024-01-15):
如图,增压罐连着一个电机,不知道什么缘故,电机一直一阵一阵的工作(水没有在用)

降到最低压力

降到最低压力
,电机工作时,压力表压力上升,当电机停止工作时,压力表压力开始缓慢下降。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右下角是电机

右下角是电机

电机工作后压力表压力

电机工作后压力表压力

网友:
(・⍛・) ☞✨:;压力开关怎么调整的❓

网友:
那不叫增压,是储压罐吧?压力不能保持是有地方在漏水,最有可能是水泵前面

网友(点评):
储压罐前面出水的开关关掉后,水泵还是会不停的打水

网友(点评):
对,大概率是水泵前面啊

网友:
储气罐。有泄漏

网友:
装个变频器就能稳定压力,变频器加泄压阀,

网友:
这像是无人值守的空压机,你说的情况是正常状态。由压力开关控制,压力高了自动停机,压力低了自动启动,使气罐内一直保持一定的压力。

网友:
没有单独的止逆阀,水泵自带的止逆阀漏水,而且我看这个泵像螺杆泵,里面都不一定有止逆阀,全靠螺杆和橡胶套的摩擦密封,所以密封不好。可以单装一个止逆阀,或者装一个电磁阀,电路和水泵接到一起,水泵启动电磁阀打开。

网友:
这个罐里装的是水?这个方式由于水会占用气体的空间,导致罐体的容积因为水的进出变化很大,所以气压变化会比较大。
像这种高压力,水容易溶解到水中,久了罐里面全是水,会导致空间进一步变小,气压变化更大。
所以这个罐只能当缓冲用,不能像储气罐一样存很多高压的水。
还有储气罐前后不是有开关吗?压力到了关掉了,然后开关各个阀门看下是哪里漏水。

网友:
大家都说是漏了,我觉得也是这个情况仔细找一找漏点。

网友:
从现场的照片来看,不像是有外部泄露。因为如果外漏的话,现场底面早就湿了一大片,你们早就能发现。
内漏的话,要么往下游用水的部件漏,要么往上游的水泵和自来水管里面漏。
下游漏水也会在漏点附近湿一大片。漏点都好找。
排除掉这些好找的漏点,那就基本上能确定是往上游方向的内漏。解决方法就是在水泵和储水罐之间加一个逆止阀。注意流向,逆止阀装反了,水泵的水打不出来会憋爆水泵,或者烧电机。
这个逆止阀还有保护水泵的作用。万一下游的压力突然增大,没有逆止阀,水会倒灌进水泵里面。水泵就会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