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表面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4-01-16):
不锈钢表面处理怎么能达到铝合金喷砂氧化的效果?

网友A:
喷砂做镀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喷砂做镀层

有资料么

网友:
直接喷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资料么

经验,喷砂镀珍珠镍

网友:
喷稍微粗一点的玻璃砂或者圆角钢砂,然后化学抛光或者电解抛光,再钝化处理,

如果需要一定的耐磨性,那么再镀一层PVD,参考工艺:电梯内的镜面或者蒙砂不锈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