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底孔疑问?

楼主(2024-01-16):
借楼主风水宝地向大家讨教一下,M10X1.5螺纹底孔一般都是直径8.5mm,怎么图示底孔7.4mm,60度尖角。

网友:
这不一般直接标M10×1.5完事了吗?

网友A:
再看看《机械设计》,正常螺纹是平顶的

网友:
郭德刚说火箭是用劈柴点燃了飞上天的

网友:
牙顶不是尖的是平的

网友:
查查设计手册

网友:
应该是圆角的吧  尖的也难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看《机械设计》,正常螺纹是平顶的

我依稀记得是尖角60度,无论是扳牙或丝锥均是尖角。

网友:
另外,尖的话,尖到尖确实是7.4mm。

网友:
到车间问一下师傅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我去 你这是 外行的外行啊。。。默认国标就是60°螺纹,M10*1.5 就可以 。螺纹底孔粗实线,再画2条间距是10的细实线,这就表示螺纹了,你去看看 机械制图吧。。

网友:
竟然以为螺纹小径等于螺纹底孔直径,你学什么出来的?
你是对螺纹加工一点儿概念都没有。

网友:
用SolidWorks画了一个M10×1.5的螺纹。

网友:
M10*1.5的螺纹,底孔直径如下:
1,切削螺纹,底孔直径为8.5
2,挤压螺纹,底孔直径为9.2
螺纹小径不是图上那么尖的,峰顶被削平了,所以肯定是大于7.4的

网友:
能干出这个螺纹的机床,应该能直接去铣芯片了

网友:
你认为螺纹底是尖的还是平的.

网友:
这是小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