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调心设计

楼主(2024-01-16):
6个图分别为不同的轴套和对应不同的弹簧,简单的结构就形成了稳定(补偿)调心机构。
那么问题来了,哪位朋友做过类似的设计,有没有对应的弹簧生产资源,请共享。

轴套1

轴套1

轴套3

轴套3

网友A:
看不出来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是做什么的

调心补偿机构,传动里能用的到

网友B:
给个专利号看看怎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专利号看看怎么工作。

蜗轮蜗杆上用的,在蜗杆测压紧蜗轮的
给专利号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蜗轮蜗杆上用的,在蜗杆测压紧蜗轮的
给专利号会出问题的。

都是能查出来的东西,想不到有啥问题。

网友:
再靠顶丝去调整吗

网友:
没看懂,学习ing

楼主:
这个结构是自动张紧结构,不需要顶丝,但不好做,比方厚度是多少,弹力是多大,材质用什么材质,一般的板簧公式都不好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是自动张紧结构,不需要顶丝,但不好做,比方厚度是多少,弹力是多大,材质用什么材质,一般的板 ...

力计算还好,有材料参数仿真就有结果了

补充内容 (2024-1-18 08:25):
这种仿真不难,可以先买材料自己根据仿真结果和实际测试结果做验证得到材料参数,再仿真最终设计的

网友(点评):
真的么? 材料力学感觉不够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蜗轮蜗杆上用的,在蜗杆测压紧蜗轮的
给专利号会出问题的。

lz随便找个蜗轮蜗杆的图,说明这个玩意安装在哪里?

网友E:
结构有点复杂,不易加工

网友F:
第一张图75序号的销是弹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计算还好,有材料参数仿真就有结果了

难在没有先期的成功案例,即便算出来无法验证,这样的话就需要长期试验来验证。我缺的就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图75序号的销是弹性的吗?

是的 所有的75都是弹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构有点复杂,不易加工

第二种还好吧,只需折弯就好,而且相对容易计算,只是不是专做这个的,不太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随便找个蜗轮蜗杆的图,说明这个玩意安装在哪里?

用到了就会想到了

网友E:
弹性联轴器也能起到调心补偿的作用

楼主:
起到的作用不同,但是一个系统上的件,不同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性联轴器也能起到调心补偿的作用

一个系统不同位置的件,作用相似,但我图里的是对一组工作付的补偿,如蜗轮蜗杆

网友:
也就是需要弹性好的弹簧材料供应商,是吗

网友:
材料请参考:65Mn,象牌琴钢丝(找找类似的钢板),62Si2MnA,可以热处理,不能有镀层。弹力根据你的工况去确定。

网友G:
靠边去补偿,这样的效果不好,真正的调心应该是保证轴心不变,另外弹簧压紧力不够,机构的刚性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靠边去补偿,这样的效果不好,真正的调心应该是保证轴心不变,另外弹簧压紧力不够,机构的刚性不会好

补偿量只是一个预备值,如同公差浮动的不会很大,只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整体机构不如说轴,对轴来说的确是有对刚性的损伤,也是在可偏移的微量内。弹性才是灵魂,要的就是它的弹性,只有这个弹性才能解决关键问题。

网友H:
为什么感觉动起来因为弹性的问题会造成偏心的啊,是速度恒定吗? 不恒定感觉一定会偏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感觉动起来因为弹性的问题会造成偏心的啊,是速度恒定吗? 不恒定感觉一定会偏心的

原始设计是没问题的,但机构会磨损,磨损量怎么补偿?就是这个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