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泄漏的三通阀

楼主(2024-01-16):
现有一项目,测试产品的密闭情况,需要具备真空和低压两种功能测试,配备真空和低压测试仪各一个,测试产品的测试头就一个,真空和低压需要切换,不频繁切换,想找一种低泄漏量的三通阀,手动电动均可,请用过的大侠给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A:
三通球阀即可  不会泄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通球阀即可  不会泄露的

感谢,买一个试一下

网友B:
你问一下买测漏的厂家,他们有经验的,可以建议你。我记得很久以前用过,好像一般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一下买测漏的厂家,他们有经验的,可以建议你。我记得很久以前用过,好像一般的都不行

是个好方法

网友:
测试行业,特别是测漏的应用,我会向客户推荐美国Clippard的EV/ET/EC Mouse Valve(老鼠阀)以及美国CPC快速接头配合使用。
Clippard的低泄漏阀门常用于真空测漏仪,安捷伦、CTS等品牌首选。配套的CPC快插接头方便连接,自带截止阀,通气、通水均可以保证要求的泄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