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簧怎么进行受力分析?

楼主(2024-01-16):
类似这种扭簧,怎么进行受力分析看扭转了多少度产生了多少的扭矩?看了一下有关扭簧的资料好少啊

网友:
这个需要算的,材料,节径,线径,圈数,扭转角度,臂长都要有的

网友A:
https://www.fsth88.com/spring/niuhuangjisuan.html
搜索了下网站历史,有人推荐了这个网站,请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fsth88.com/spring/niuhuangjisuan.html
搜索了下网站历史,有人推荐了这个网站,请看看有没 ...

感谢分享,收藏了,很有用。

网友:
可根据机械设计手册扭簧章节测量特定的几何尺寸来计算;如果是专业的弹簧供应商,其样本或官网中会有详细且相当准确的性能数据(比如你需要扭转刚度)。
https://www.leespring.cn/

网友B:
纯用户不需要做这个计算吧。都是按选型手册选用就可以了,除非你是自己做扭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用户不需要做这个计算吧。都是按选型手册选用就可以了,除非你是自己做扭簧的。

就是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