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结构化BOM导出(所有层级),如何能设置外购件不再急需展开呢?

楼主(2024-01-16):
各位大佬好,求教下:用inventor软件导BOM(所有层级),总会出现不可拆分项(外购件)的原材料层级也一并导出来了,想知道如何设定导出BOM只到零件级。
求大佬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把有问题构件或零件的《文档属性》的BOM设定截图发下,如01图:

BOM输出选项也截下图,如02图:

网友(2024-02-19):
没有试,供你参考。
创建衍生是不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