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铁可以折弯的吗

楼主(2024-01-16):
角铁在不剪断的情况下,能直接用机器折弯90度吗

网友:
直接折弯没见过,一般剪45度角,两块接一块焊好、打磨、喷漆。你要不放心,再做个探伤好了。

网友A:
不切口,至少也要加热烧红了吧?

网友:
只要R够大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B:
有角铁弯弧机(弯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角铁弯弧机(弯圆机)

能折弯90度吗  还是说只能是钝角

网友(点评):
我看到有弯成一个环的

网友(点评):
你应该问最小R是多少

网友:
只要不是地条钢,都可以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切口,至少也要加热烧红了吧?

得看多大的折弯角啊

网友:
只要设备到位,钢球都可以折90度弯!

网友:
不可以折直角

网友:
不切口硬折啊,这不得曲里拐弯的。

网友:
听说过工字钢,T型钢折弯吗?( e7 x: O% a# D

网友:
90度折弯,也是有弧度的

网友:
要有缺口才可以

网友:
设备到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