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学习钣金好的视频或者书籍推荐

楼主(2024-01-16):
请教达人们,有没有钣金好的学习视频或者书籍推荐

网友A:
按照最受欢迎排序,第一本比较好
也可以去我要自学网搜网课

网友(点评):
这些是什么软件?

网友(点评):
在线网络图书馆z-lib , https://zh.go-to-zlibrary.se/ 我要自学网,https://www.51zxw.net/

网友:
*ଘ(੭*ˊᵕˋ)੭*:;先把[F1]
学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最受欢迎排序,第一本比较好
也可以去我要自学网搜网课

这是什么图书馆?

网友C:
可惜了,我是有了实例设计需求去网上各种找资料学,没有系统性地学习,后来发现垫桌脚的那本书是《钣金设计实例精解2014版》,打开品读之后发现都是设计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可是让我再重新系统的学习又没有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图书馆?

https://zh.go-to-zlibrary.se/

z-lib网络图书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了,我是有了实例设计需求去网上各种找资料学,没有系统性地学习,后来发现垫桌脚的那本书是《钣金设计 ...

起始是凌乱学习了一部分之后,很难静下心再系统的从0开始了

网友:
视频网站上这种教学视频很多

网友:
SW自带的教程先看看吧,那个挺好的

网友(2024-04-01):
钣金慢慢学吧,看似简单可是大部分命令要绘制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