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锭上料机

楼主(2024-01-16):
请教各位大侠,最近碰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杂烂无章的纱锭自动排序,节拍是2s/个。
相关信息:
1.纱锭成圆柱体状,单个重量约1.5kg,直径φ200,高200;
2.纱锭一般是装在一个手推车内,人需要每次拿出2个然后摆到设备上进行加工。
需求:想做一个上料机(一次性把这个小车内的所有纱锭倒入一个容器或者上料机),然后上料机自动分离纱锭,最后有序出料。

纱锭

纱锭

上料机

上料机

网友A:
如果真要弄 且相对稳定 建议上 3D视觉配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要弄 且相对稳定 建议上 3D视觉配机器人

成本过高,效率不够。

网友:
之前协助客户做过一个纱锭(未绕线)的真空抓取,我提供吸盘抓取纱锭。来料也是一筐筐的,客人最后也是上了视觉。

网友:
虽然没有方案给你,但还是要关注一下。毕竟这么长时间了,终于有纺织行业的娘家人露头了,亲切啊!!!

网友:
推板上料机

网友:
预算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滚⭕~~~~~~···

这玩意,滚几下,动几下,线头会不会散开?

网友:
两端输送,中间做个震动的装置让零件通过后立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滚几下,动几下,线头会不会散开?

(・⍛・) ☞✨:;这个不好说,也许有可能。
简单点就是滚,像振动筛过滤

网友:
这玩意,两个同向滚动的轴(粗点长点),一端高一端低,最后大概率是找到砂轮圆进行滚动。https://www.56.com/u84/v_MTgzOTA3NjY1.html类似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