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模花了很长时间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24-01-16):
如图

在装配体里保存虚拟模型,发现不能保存,有遇到这种问题的道友吗,怎么解决的?谢谢

在装配体里保存虚拟模型,发现不能保存,有遇到这种问题的道友吗,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要么重新再画这个模型,或及时把它导出,变成外部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要么重新再画这个模型,或及时把它导出,变成外部模型。

就是导出晚了点

网友B:
这种未知错误可能的原因就很多了,一般得先知道你是做了什么操作才导致的问题发生。
可以试试另存其它文件名,其它路径,看看是不是路径和重名等问题导致的。
如果是文件模板问题,可能需要更换模板或是设置模板文件路径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错误可能发生在任何其他程序占用这个模型文件时的情况,比如被各种网盘、NAS同步时,被各种杀软隔离时等等

网友C:
是SW不稳定吧,貌似在装配体做零件设计容易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遇到过工程图不能保存,另存到桌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未知错误可能的原因就很多了,一般得先知道你是做了什么操作才导致的问题发生。
可以试试另存其它文件 ...

用着用着就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SW不稳定吧,貌似在装配体做零件设计容易出现这样问题

就是这种使用情况出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使用情况出现的

数据联动,往往就是不稳定的主因,多保存吧,还有就是很多情况是我们的软件没有官方激活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联动,往往就是不稳定的主因,多保存吧,还有就是很多情况是我们的软件没有官方激活码

之前都能用这个功能,现在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都能用这个功能,现在不能用了

要不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