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快速锁销上的小圆孔是怎么加工的啊

楼主(2024-01-16):
(图片)

网友:
很好加工啊钻就行了

网友A:
ヾ(●′∇`●)ノ哇~:;你是想问怎么加工的让钢珠不出来吧❓

网友:
加工后,放入滚珠,铆接

网友:
加工中心做的内锥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ヾ(●′∇`●)ノ哇~:;你是想问怎么加工的让钢珠不出来吧❓

嗯嗯

网友:
孔的出口直径小于钢珠直径,哪怕小10丝就可以了,钢珠是从圆柱端面的大孔装入的,钢珠刚好冒出那么一点点,出不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