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认识这是个什么齿轮,还是别的东西

楼主(2024-01-17):
如图所示,有个订单需要询价,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故在论坛上请教大家,如果有认识的还请帮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 ☞✨:;像是链轮❗

网友(点评):
你要不翻出设计手册,看看链轮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点评):
CVT变速链轮

网友:
上面这些凹槽应该是放圆柱滚子的吧,应该还有一个配合的,两个压接,转动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径向承载能力?

网友:
粉碎研磨机?

网友(点评):
见多识广

网友:
CVT变速链轮

网友:
感觉4#说的对

网友:
机加不决问春哥 @尹志春

网友(点评):
这玩意要么是研磨的,要么是农产品脱壳用的,具体哪种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像是链轮❗

怎么可能是链轮?这个槽深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是链轮?这个槽深度不够

(・⍛・) ☞✨:;用排除法,
首先,这绝对不是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

正常人设计这个东西出来,要被骂死

楼主:
找到现在也没找到,不过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现在也没找到,不过感谢大家的帮助

lz等你揭晓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