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电机怎么算的

楼主(2024-01-17):
一个设备  提升600mm,重量800kg,要用多大伺服电机和变速器吗

网友A:
你的提问条件确实很模糊,应该也是你确实不清楚怎么选型
我个人也说不上会,但是能选出来,就大概分享一下思路,不过这是个人非标选型的方式,不是严谨的的电机参数计算。
选伺服最先注意的是功率,扭矩和转速,这几个就大概框定了型号,之后再校核转动惯量
减速器比较简单一点,一般关心减速比就好(只要清楚减速机是减速升扭矩就好)
选型时首先是看功率,根据出力端的做功计算,以你的例子,800kg乘以垂直举升600mm,再除以时间,就能得到功率。考虑到传动效率等,到伺服这里功率应该要大一些,然后垂直举升,安全系数可以设置在2左右。这样基本得到了伺服的功率。
接下来由于你这里准备选用丝杠,根据丝杠样本确定直径和导程,然后根据输出端速度,就能得到丝杠转速,和伺服标准转速匹配一下,就能确定伺服转速和减速比,到这里其实就能确定选型了。考虑你的是垂直举升,根据力大概计算下转矩,确保下安全。
再然后其实是校核转动惯量,还有启停功率。这个由于很多时候工程师习惯向上选型,很多人就不做这一步,根据经验判断下可行与否就好。
上面大概就是我个人选型的一个操作步骤。但在实际情况下,我也并不这么费劲。只会自己大概算下功率,然后联络供应商,对接工况要求帮忙选型,选完回来我会对下扭矩,上面说的很多内容就相信供应商不会选错。工作也有工作的方法不是。

网友B:
JSCC有设计案例的设计案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老板,你传动机构都不说,用丝杠的话直径多粗、导程多大,用齿轮的话分度圆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你传动机构都不说,用丝杠的话直径多粗、导程多大,用齿轮的话分度圆多大

16的丝杠  10导程  这样的

网友(点评):
你这16的丝杆是用振金做的吗,核弹都挡得住

网友(点评):
直径这么小你敢提升800KG重物

网友D:
800kg 直连的话 选个5KW左右的伺服 丝杆用50或者63

楼主:
引用 楼主:
16的丝杠  10导程  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先设定一个尺寸  提这么重的应该怎么算丝杠

网友(点评):
丝杠选型中有负载计算当中就有丝杆直接这个参数,以前有张计算载荷的表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0kg 直连的话 选个5KW左右的伺服 丝杆用50或者63

谢谢大佬这个要看什么参数来选的

网友(点评):
你速度 加速度 精度要求?我只说说了其中一个选择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这个要看什么参数来选的

速度好像1s提升吧    精度不懂什么样的

网友C:
丝杠直径需求咱也不会算,丝杠厂家一般会有参考值,我这有个上银的  负载-跨距-直径  参考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直径需求咱也不会算,丝杠厂家一般会有参考值,我这有个上银的  负载-跨距-直径  参考表

谢谢老大提供资料

网友(点评):
我刚仔细看了下,这个表只能看看,按照你的条件,表里的推荐值是20直径,感觉还是不够的

网友:
800kg垂直提升用16的丝杠绝对不可能

网友E:
我做了个设备举升1吨,选型的是伺服电缸配置是轴40,丝杆导程10,伺服电机750W带刹车,减速机减速比1:10,满载最高速度是50米/分钟 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提问条件确实很模糊,应该也是你确实不清楚怎么选型
我个人也说不上会,但是能选出来,就大概分享一下 ...

谢谢大佬  你说的非常具体,
也是我一致没摸清楚的重点在哪里,看了这段我知道看什么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了个设备举升1吨,选型的是伺服电缸配置是轴40,丝杆导程10,伺服电机750W带刹车,减速机减速比1: ...

谢谢大佬,你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你的这个案例刚好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JSCC有设计案例的设计案例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大佬,又有好多资料可以学习

网友(2024-02-26):
看不懂,先学习一下

网友(2024-03-27):
引用 网友B:
JSCC有设计案例的设计案例可以参考一下

你好能把你的样电机选型资料发我一份吗,谢谢!4310827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