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solidworks简化模型

楼主(2024-01-17):
大佬,如何将soliworks 几十M的文件压缩成几m的,类似于ug 的轻量化模型

网友:
把特征压缩可能会小点

网友:
用途是?如果是打算给没有solidworks或者其他3D绘图软件的人查看,建议转.exe

网友A:
消参,转成X_T,然后用软件回读X_T,保存。

优点,文件变小
缺点,参数丢失,不太好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参,转成X_T,然后用软件回读X_T,保存。

优点,文件变小

你搞错了,有参的才难改,无参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简单零件除外。

网友(点评):
你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