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间歇转盘

楼主(2024-01-17):
一分钟200次启停,柱子抖的厉害,怎么解决!不考虑加粗柱子,不考虑加宽板。柱子高580,板宽度300。各位大师怎么看。

网友:
让四根柱子成整体

网友A:
不仅仅是柱子抖动吧,底盘不稳

网友B:
间歇机构是哪种?启停曲线有吗?

网友:
1分种200次启停,0.3秒启停一次,除了整体铸造无解,就算电机加启停电阻,放电时间也不够,修改电机加减速时间也没有用,只能减少数量,减轻负载来试试了,把4根柱子中间加连接固定的整体试试,反正很难

网友:
(・⍛・) ☞✨:;一分钟启停200次电机❓
这是人设计的❓

楼主:
做不了整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柱子抖动吧,底盘不稳

底盘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你的底盘没有震动,那四个柱子就不是抖动,是扭曲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歇机构是哪种?启停曲线有吗?

转动角100度

网友:
把四根柱子连接起来加固,如果是下面底板也抖只能整体铸造或者焊接还得要足够重

网友:
1.减少转盘的质量;
2.精度不高,就外置电机;
3.优化结构,比如改槽轮机构试试。

网友C:
纯属好奇,一分钟启停200次,平均0.3秒启停一次,这0.3秒时用来干嘛的

网友:
基础的强度不够,再讨巧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搞伺服电机驱动的扭矩抵消装置,电子齿轮绑定主轴,主轴旋转的同时,转矩抵消装置也要同步旋转,抵消主轴旋转时对机架产生的反作用扭矩
左右各搞一个

网友:
柱子上下焊接法兰盘,用螺栓链接。柱子之间设置加强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属好奇,一分钟启停200次,平均0.3秒启停一次,这0.3秒时用来干嘛的

同问

网友:
加辅助筋连城整体

网友:
转盘要做动平衡

网友:
四根柱子变四面墙,实体墙不行就框架。
仅供参考。

网友:
只是柱子抖就把柱子连起来,交错加撑

网友:
就算做了动平衡,做到1g以下,但是刹车时间太短,冲击还是很大

楼主:
很多道友都看到问题的根本,是柱子强度问题,动力在上方,连续瞬间扭矩产生共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