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页的扭力值测算

楼主(2024-01-18):
这个测算的力臂长度是总长 还是算一半的长度?现在算的方式是:重量*9.8*(力臂长度/2),若是用多个合页。这个算出来力度是不是要均摊到每个合页上?还是每个合页都要达到那个力度?

网友:
重量X门在水平方向投影尺寸的一半,淘宝上有那种自适应扭力合页,用于笔记本电脑的,如果重量不大,可以选择那个,任意角度都能停住。

网友(点评):
比如说 我的门要在30度悬停 力臂就是算(L*cos30°)/2吗

网友A:
拉力计,推力计不香吗?你理论计算还考虑摩擦力,你涂油了还得考虑油品黏度。

网友:
软件有显示重心的功能,设置好材料后就能看到,盖板不装东西的话基本在中间

楼主:
这个是画册上截图的吧  我之前弄的     现在有点不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力计,推力计不香吗?你理论计算还考虑摩擦力,你涂油了还得考虑油品黏度。

我意思是要多大的扭力能把门撑住   之前按那公式算的有点跟实际有出入

网友(点评):
你这个计算和摩擦系数,油品黏度,门板重心都有关系。实际点,测试实物吧,整理记录你用的材料,油品,倒推实物与理论的安全系数。你光理论计算没用的,这种东西我做过很多。

网友(点评):
实物测试了,就按最长力臂去算,比较接近

网友(点评):
最长力臂,你是想说质心跑外面去了吗?

网友:
计算的时候要先简化模型,假设均为刚体结构 就是个T型的连杆  计算质心坐标,受力为重力, 多个合页的时候 如果是均匀分布肯定有收拉或者受压的,受力情况不一样的,建议温习《理论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