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所需的伺服电机的功率和扭力

楼主(2024-01-18):
有一个结构需要垂直升降,结构重30Kg,利用伺服电机+RV减速机用导程5MM滚珠丝杆带动!需要在1秒左右走30MM!那么要如何计算所需电机的功率和扭力呢!我看好多人都在强调第一要素是功率!可是不是只要知道扭力合适就行了吗?求大神指点下这两个问题!还有这个伺服电机要求有抱闸!应该跟急停时的扭力有关系的吧!

网友A:
经验 不需要减速机 额定扭矩有个0.5N差不多了

网友:
其实伺服电机知道功率了也就知道扭力了,所以没必要纠结必须知道谁。因为你这个使用是垂直方向,需要抱闸防止工作台往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 不需要减速机 额定扭矩有个0.5N差不多了

知道怎么算吗,本来有个现成的700W!额定功率1.27的!主管说担心有点小,叫我算一下

网友(点评):
足够了 很大了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 Z轴 300KG 电机就3KW

网友B:
第一要素是功率是因为对于电机来说,功率是固定的。但扭矩可以通过减速器改变。
用公式说明就是P=Fv,力和速度可以改变,但最大功率是对于电机来说不能改变的。
然后按照你的工况,30kg垂直1s走30,P=FS/t。这样就确定功率了。
然后滚珠丝杠转速对照电缸标准转速确定减速器。
再根据滚珠丝杠扭矩和推力关系能确定输出端扭矩,考虑减速比判断扭矩足够与否。
至于抱闸是急停放掉落的,属于保护措施。

网友(点评):
计算是算扭矩

楼主:
引用 楼主:
知道怎么算吗,本来有个现成的700W!额定功率1.27的!主管说担心有点小,叫我算一下

说是这样说!但我也要拿计算过程来说服他啊

网友(点评):
这你自己算吧 网上找公式 我只告诉你结果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要素是功率是因为对于电机来说,功率是固定的。但扭矩可以通过减速器改变。
用公式说明就是P=Fv,力和 ...

哥!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功率。P=mg*H(举升行程)/t(时间)
丝杆导程Ph=5(假设是5),即丝杆转一圈提升5mm。H/(Ph*t)得到丝杆转速。
查样本,选定功率电机的常见转速,除以丝杆转速,预选减速比
扭矩,根据丝杆推力公式:F=(2*3.14*T*传动效率)/Ph。F,丝杆输出力;T,丝杆扭矩;Ph,丝杆导程。
电机额定扭矩乘上减速比,和计算的扭矩相比较,不合适重选减速比。
考虑到垂直使用,安全系数可以设定为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P=mg*H(举升行程)/t(时间)
丝杆导程Ph=5(假设是5),即丝杆转一圈提升5mm。H/(Ph*t)得到丝杆 ...

功率公式里的路程和时间的单位是多少啊!丝杆的扭矩怎么知道?

网友(点评):
你要顶升多高就是行程,时间s 丝杠扭矩就是输出端输出扭矩,说白了就是电机输出扭矩或者有减速机就是减速机输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P=mg*H(举升行程)/t(时间)
丝杆导程Ph=5(假设是5),即丝杆转一圈提升5mm。H/(Ph*t)得到丝杆 ...

第一个公式我就知道伺服的功率了!其他的就没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公式我就知道伺服的功率了!其他的就没用啦?

非标选型电机的方式,注意,不是严谨的的电机参数计算。
选伺服最先注意的是功率,扭矩和转速,通过这些参数大概框定型号,之后再校核转动惯量确定型号
减速器关心减速比
首先是看功率,根据出力端的做功计算得到伺服的功率。
接下来按照你选用的丝杠举例,根据丝杠样本确定直径和导程,然后根据输出端速度,得到丝杠转速,和伺服标准转速匹配一下,确定伺服转速和减速比。接下来根据输出力计算下转矩,就可以选型了。
再然后是校核转动惯量,还有启停功率。或者也可以不做这一步,根据经验判断。
如果觉得麻烦的话,就自己大概算下功率,然后联络供应商,对接工况要求帮忙选型。

网友(2024-02-18):
先计算转速,再算惯性矩,然后算扭矩,你这负载小,速度也没那么快,一分钟才转360圈,700W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要素是功率是因为对于电机来说,功率是固定的。但扭矩可以通过减速器改变。
用公式说明就是P=Fv,力和 ...

算出来才9W   - -.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公式我就知道伺服的功率了!其他的就没用啦?

这里没考虑加速度啊,还有效率。你要多久完成加速?

网友:
行外人士学习一个,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