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杆选用相关问题

楼主(2024-01-18):
如用 一个伺服电机 带动两根梯形丝杆垂直升降的压机,,需要3T的压力,升降速度200mm/s以上,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机,丝杆导程选多大合适?【图示为直径60的丝杆,导程8mm;电机功率4.5kw】,请问有没有什么改善空间;梯形丝杆 传递机械效率 一般以多大系数核算呢

网友A:
梯形丝杠为滑动摩擦  传递机械效率一般为35%±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形丝杠为滑动摩擦  传递机械效率一般为35%±10%

大负载、大导程的梯形丝杆有做过么,有没有经验值;用梯形丝杆做升降有个问题,就是慢、导程又不敢选大,市面常规的最大就10mm吧

网友B:
导程大了不自锁。。。。。。

导程大了压力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程大了不自锁。。。。。。

导程大了压力上不去。。。。。

是的。

网友:
码垛机啊

网友:
速比选择15-30之间,足够了,速比低了,减速机输出扭矩不够。速比高了,你的提升速度起不来;丝杠系数取30%左右即可

网友C:
有现成的丝杆举升机可以选用,自锁的丝杆传动效率一般都比较低,我取0.1-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丝杆举升机可以选用,自锁的丝杆传动效率一般都比较低,我取0.1-0.2

;有压合不到位会反弹的,是不是就是没自锁上

网友(点评):
反弹正常,丝杆和螺母里面还是有间隙的。光靠丝杆的自锁不是很保险,需加自锁装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压合不到位会反弹的,是不是就是没自锁上

靠电机抱闸能保证不

网友:
建议跟减速机厂商沟通,人家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