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这样做感应的吗?有哪些弊端,有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2024-01-18):
有个现场改造的,由于机种问题需要可调,但发现原有的接近开关太碍事了。昨天去看了一下现场,发现人家是这样做的。
问了同事说是用一条两芯线给工件治具的两个铁块接起来。工件到位就通电。有信号。
大家对这个有了解吗?有哪些弊端,又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
电路容易短路吧,可能没接触,就显示到位了

网友:
(๑•̀ㅂ•́)و✤:;这个还真不好评论,
如果工件确实导电性良好,这个确实是简单粗暴实用的方法

网友A:
我们有切削液的不干这事

网友:
理论上肯定是可以用,但感觉实际使用时的误检率会比较高,而且随着使用时长的增加而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切削液的不干这事

现场工件有防锈油,但没那么多,目前看现场感觉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建议用同样原理的接近传感器解决

网友:
防爆环境不可以,,,,

网友:
最好加个弹片触发,避免误判

网友:
简单粗暴,做好短路风险应对措施。

网友B:
这么干没毛病,厂里有一批老式的仪表车床,液压缸驱动刀具运动的。没有磁性开关感应液压缸位置,就是靠硬限位导电感应位置的,完全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干没毛病,厂里有一批老式的仪表车床,液压缸驱动刀具运动的。没有磁性开关感应液压缸位置,就是靠硬限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