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proe参数化设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1-18):
大家好,因为以前设计一直用的SW,最近协助其他部门开始用了proe,但是他这个参数化设计的这个锁怎么解除啊?还有proe5.0怎么才能批量导入其他人的参数

网友:
1.把关系删除就可以修改尺寸了。
2.要批量导入参数可能需要借用外挂了,或者自己做一个映射键,一次添加多个参数。

网友A:
1个问题楼上己回答

2个问题,做一个模板,在新建零件的时候,第二个对话框,会让你选一个,选上你定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个问题楼上己回答

2个问题,做一个模板,在新建零件的时候,第二个对话框,会让你选一个,选上你定义就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