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下面孔公差如何实现

楼主(2024-01-19):
±0.009的公差铰孔能实现吗?粗糙度要求0.8

楼主:
补充一下,控制将12.809

网友:
慢丝应该可以吧

网友:
公差能实现,粗糙度理论上也能实现,但有点难,客观条件要求会比较高

网友:
你可以试试铰刀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考虑铰孔

网友:
铰孔粗糙度没问题,公差觉得有点难度。

网友:
天天埋怨机械行业收入低。我们的工程师问个问题都表达不清楚。
1,谈加工可行性,要说工件材料,是合金钢,还是铝合金,抑或是不锈钢,钛合金。。。?
2,孔的直径和深度是多少?
3,加工设备是钻床,车床,还是加工中心,国产机床还是进口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没写清楚,孔径,12.809±0.009,材质,球铁700-2,孔深32.立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写清楚,孔径,12.809±0.009,材质,球铁700-2,孔深32.立加

先绞后挤比较保险,QT700的料还是比较耗刀的

网友:
立加干的话,看床子精度吧。

网友(点评):
发图纸,不能看的藏起来

网友:
先用铰刀,寿命短的话加个绗磨

网友:
液压刀柄夹持钻头和铰刀

网友:
好点的铰刀可以的

网友(2024-03-03):
又不难,铰刀,粗糙度不行就滚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