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直角及清根

楼主(2024-01-19):
有没有直角加工根部的标准,最大加工R要求
清根要求的标准?最大R要求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刀具的圆角一般是R0.2    要求再高就加退刀槽

网友(点评):
那请问,普通直角加工后,实际根部R的大小有没有规定的标准

网友(点评):
那不是很了解

网友:
不标退刀槽也不标R的时候就是随便做多大圆角都行。一般来说,都会画个退刀槽的。

网友:
查论坛老帖看到一篇这个http://www.cmiw.cn/thread-986853-1-1.html
最后一条回复可能是楼主问的,GB/T 6403.4-2008 零件倒圆与倒角

网友(点评):
不过我们公司不按这个来的,能做多小做多小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1-19 09:23不标退刀槽也不标R的时候就是随便做多大圆角都行。一般来说,都会画个退刀槽的。
但是设计图中很多台阶圆根部都是直角,不会做特殊说明的,都是直接按直角加工,可是受刀尖圆角等影响,实际直角加工出来都存在圆角,现在的问题症结就在这个实际加工圆角有没有标准,能规范它在多少范围内是合格的

楼主:
|sh1017lwd发表于 01-19 09:45查论坛老帖看到一篇这个http://www.cmiw.cn/thread-986853-1-1.html

最后一条回复可能是楼主问的,GB/T 6403.4-2008 零件倒圆与倒角
这个应该是从设计方面考虑装配关系后给的倒角或圆角大小。各公司实际加工也是圆角尽可能小,我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标准,能规范实际加工的圆角在多少范围内是合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设计图中很多台阶圆根部都是直角,不会做特殊说明的,都是直接按直角加工,可是受刀尖圆角等影响,实际 ...

那说明设计师偷懒呗,正常不能画直角的,你要么画个圆角标注一下比如R0.5以内,要么画个退刀槽。如果不画,别人也不问,那做出来指不定多大呢。如果有一定的强度要求不能做退刀槽的,我一般会标个R0.3以内,然后配合的零件再做个C0.5的倒角避空就可以了。

楼主: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1-19 09:54
那说明设计师偷懒呗,正常不能画直角的,你要么画个圆角标注一下比如R0.5以内,要么画个退刀槽。如果不画,别人也不问,那做出来指不定多大呢。如果有一定的强度要求不能做退刀槽的,我一般会标个R0.3以内,然后配合的零件再做个C0.5的倒角避空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R角和装配对手件有关。只要不影响装配就行。如果不装配,那就R0.4到R3都行,无所谓的,根据车刀刀片的R角来确定。

网友:
要么轴加退刀槽,要么配合零件倒角避空

网友:
这个轴和 和轴配合的零件都是你们设计的么?要是的话,这里是个台阶轴,应力集中点,最好不要清根,把和这个零件配合的零件倒角就可以,一般倒角C1就够

网友:
φB轴段需要磨销或加工螺纹时,才要加工退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