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上像滚花一样的竖槽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24-01-19):
材料是铝合金,外部一圈竖槽,作用是拧开时防滑。
这是如何加工的,叫什么名,能不能在合金钢表面加工?

网友:
滚花
合金钢也可以

网友:
滚花
只要硬度不离谱都能做

网友A:
有一个东西,看着像滚花,摸着像滚花,用着像滚花,那它就是滚花

网友(点评):
只要眼睛不看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东西,看着像滚花,摸着像滚花,用着像滚花,那它就是滚花

哈哈

网友:
金工实习锤子柄不就是滚出来的吗

网友:
GB/T 6403.3-2008

网友:
滚花刀加工出

网友:
这种一般情况下叫滚直纹,也属于滚花的一种,但是我们习惯性的叫滚直纹。

网友:
搞个小转台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刨出来

网友:
量小车床加工。
量大滚丝机加工。

网友:
对,这就叫滚花.

网友:
滚花,一边滚一边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东西,看着像滚花,摸着像滚花,用着像滚花,那它就是滚花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东西,看着像滚花,摸着像滚花,用着像滚花,那它就是滚花

哈哈哈太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