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耐高温密封形式

楼主(2024-01-19):
设备内运行温度为550℃左右,中心有旋转轴,请教大家,在轴与设备端盖之间才有何种方式的密封和材料能达到密封效果呢?

网友:
内容物是啥
耐高温的话  石棉应该可以

楼主:
里面是裂解油类的物质,石棉盘根密封,会有油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墨盘根,陶瓷纤维盘根

这两种都有用,设备运转一段时间,都会漏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种都有用,设备运转一段时间,都会漏油

有没有水套冷却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水套冷却装置

没有哦

网友:
反应搅拌釜????不是有机械密封吗?

网友C:
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多少?

转速不高15左右

网友D:
可以使用芳纶密封与气封环结合的方式。

网友:
如果用耐高温石墨估计也行,不过要看具体结构和位置。

网友:
碳化硅,碳化硅石墨复合材料试过没有?

网友E:
机械密封,用石墨作为动环。有少量磨xie 可以吗?

楼主(2024-02-20):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芳纶密封与气封环结合的方式。

芳纶密封+气环的结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密封,用石墨作为动环。有少量磨xie 可以吗?

有石墨密封环与盘根密封,还是会漏油

网友E:
漏到何种程度?运动副的表面质量、压紧力等是否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到何种程度?运动副的表面质量、压紧力等是否合适了?

都是车加工的,盘根已经拧紧了

网友:
一般机械密封的泄漏量会比填料密封小很多,而且适用的工况范围更加广泛。楼主可以深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