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轴上轴承位的磨损

楼主(2024-01-19):
求求各位大佬;
一根轴水平放置两端安装轴承,轴基本只受径向力,怎么解决轴承和轴的磨损过大。(都是单联轴承)

网友:
轴两端都安装了轴承,为啥轴会磨损?轴和轴承内圈发生了位移么?
选轴承的时候,有没有经过计算选型?是不是超负荷了?

网友:
轴颈和轴承过盈就不会磨损了。

网友:
过盈配合

网友:
轴和轴承装配关系不好,你轴承内圈和轴之间都有相对转动了;另外轴承润滑也很关键。

网友:
跑内圈了?那就过盈量整大点啥

网友:
按照设计手册上推荐的配合来设计,应该不会有磨损问题。

网友:
配合有问题吧,跑内圈???

网友:
正如 3楼说的 可以过盈配合

还有就是 适当提高轴的两端硬度

网友:
内圈过盈  装配前涂润滑脂  如果内圈过盈没法装配就这样吧   凑合用呗

楼主:
|LiNing_jrjub发表于 01-19 11:15轴两端都安装了轴承,为啥轴会磨损?轴和轴承内圈发生了位移么?

选轴承的时候,有没有经过计算选型?是不是超负荷了?
买的机床 现在磨损了 不知道是不是当初是间隙配合

网友:
热套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机床 现在磨损了 不知道是不是当初是间隙配合

可能你买的机床,本身的轴承游隙没调整好,但是轴承游隙没调整好,只会烧轴承,轴头坏了就是轴承配合的问题,选用的公差带有问题

网友:
有一种带涨紧套的轴承,如果空间可以,可以直接抱死在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