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图号

楼主(2024-01-19):
  各位机械人,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同一零件,图形尺寸材质完全一样,我遇到一家客户的图纸,这个零件在不同部件里,图号也跟着变了。你怎么看?
因为是上海一家大公司,具体单位名称就不写了.

网友:
这样借用其它设备的零件,自己不乱,乱的是别人。人家没有错,吐槽什么?

网友(点评):
哦,只是说说而已

网友(点评):
照你的说法就不存在正规化这种说法。

网友(点评):
都瞎鸡巴干得了

网友:
图号变更没问题的。正常来说都应该变,不变只是为了省出图时间,但考虑到后续可能更麻烦
一个简单的情况,A/B部件都用了01号零件,且没有重新命名。现在现场A处01件干涉了需要改,B处没问题
同一个图号的话,追加工图纸以及后续就会麻烦。
所以图纸并不是留用就省时间就好的。尤其是这种跨部件的

网友(点评):
通常是采用借用方式

网友(点评):
尺寸都不变,凭什么变图号?你听说过借用零件吗?

网友(点评):
借用的前提是你得知道你们公司哪些零件图纸受控

网友:
两种方式各有各的好处,按公司规定走
借用的好处就是图纸量少,物料不会重复
出新图的好处就是比如两个产品都用一个件,A产品要改尺寸,B产品不改,各改各的图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都说要改尺寸了,改尺寸就是另一个零件。与楼主说的尺寸不变,改图号是一回事儿吗?

网友(点评):
意思是开始的时候不用改的,用了一段时间,发现要改了,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

网友:
一直都是借用的,图号不同很正常!就五楼说的修改尺寸不影响两种设备使用,使用同号再修改不是更乱了!

网友(点评):
借用的图纸,他怎么出现图号变更啊?你倒是说说看呢。

网友(点评):
借用图号是完全相同,如果机型2要更改这个零件,就要赋予新图号,跟原来借用的不染。代表2个零件

网友A:
楼上几个的回复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所在公司是非常不规范,胡jb乱整。
什么都不变,就是借用零件就不存在变更图号的任何可能性。
如果发生了尺寸改变,那就是一个新的零件,当然有新图号,但这不叫变更图号,那是新的图号。

网友(点评):
你说的,也正是我想表达的。如果尺寸变了,就是新零件,图号也是新图号。

网友:
为了省事,但是后期会出现,同一个零件4-5种图号,还会出现,要更改图纸的时候,如果这个零件10几种机型都要用,而且是不同的图号,那就要改10几张图纸。 如果出现不是结构更改,只是更改工程图公差的,你要找出来这个零件的10几种不同的图号, 然后一并修改。

他的这种习惯,大概率他是做非标的。以后不会出现固定机型,所以做一套一个图号。
为了后期图纸好管理,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同一个零件只有一个图号。

网友(点评):
赞同本楼说法,还有相同的零件不同的镀层或者热处理,反正后期修改是非常的乱,还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
一份图纸一个图号,图纸哪怕有一点细微的变更也是要改图号的,除非你们公司图号当项目号用

网友(点评):
这家客户估计是为了省事吧,直接引用过来,再变个号。我曾和他们沟通过,回复是就照图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个的回复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所在公司是非常不规范,胡jb乱整。
什么都不变,就是借用零件就不存在变更 ...

那这条回复说明了你对相关情况的经历不足或者不是干非标的
跨单元借用麻烦在于改动,存档,回溯和留用。
举一个改动的例子,B单元借用A单元零件01,现在A单元01需要改,B不需要。
按照借用的方式就会变麻烦。新的A-01改图号,B就借用了一个A单元不存在的零件
新的A-01不改图号,B借用的零件就和图纸对应不上。
常见的操作就是A-01更新图纸版本号,B借用的零件重命名成B组的零件号
但这样是需要改两个单元,莫不如一开始就直接重命名。

网友(点评):
对的,借用件最怕的就是改初始版本图纸,而且你还不能确定被多少个设备借用了,做的设备多了,假如被20个,50个设备借用,然后过了3年,第一个要改了,人员换了3批了,那还玩毛线

网友(点评):
A单元01 图纸更改了,图号不变 但是版本号要变啊,如20456-003变为20456-003A,更改后20456-003是一种零件(被B借用),20456-003A是另一个零件属于A。 是符合的,大厂的图纸你去看看,不可能相同的零件不同图号

网友(点评):
如果 同一个零件不同图号,你怎么能确定,这2个机型用的同一个零件,如果这个零件的工程图上的公差要改变,你怎么能在另一个机型中,找到这个零件相同但是图号不同的零件去改?

网友(点评):
国标的图纸管理规范和 图号命名方法如果真的没必要的话,不会用人花大力气去弄这个标准。图纸上的有个章“受控”,不是纯粹说说的,同一个零件不同图号,就是再给批量生产挖抗。

网友:
变更一下比较好。如果名称图号相同。一个地方需要改,其他地方不用改,倒腾起来很麻烦、一旦用的多了,时间久了,记不清了就是灾难级。

网友:
没有问题。设计部门可以有一个内部的明细表,用来注明不同图号的相同零件,PDM系统也支持相应的功能,ERP当中也可以给这些图号相同的物料码。

网友:
这很正常啊

网友:
我的情况是,两个一样的零件,且改一个另外一个装配体的一定也要改
就一样的图号

网友:
有问题吗?
设计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又或者说忘记了有一样的零件,自己又重新画了一遍。

网友:
标机经历时间验证,为统一,同图号零件会应用于不同型号规格的设备;
非标需要反复修改,图号往往跟着项目走,跨设备难以做到统一。

网友(点评):
非标的这种模式,叫做样机试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中,样机试制中图号可以更改。但是机器一旦定型,批量了,要重新弄图号。之前样机的图号作废。

网友:
对作图的有利,只是改个图号,没有借用件的借用。对其他相关没有好处,不是那么规范,比如需要模具的样板,加工程序等等,检具的做工艺的,现代化企业不提倡,小作坊没办法

网友: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现在出了5种机型,同一个零件 不同图号。现在要汇总明细,出了1000个零件明细,对过图纸发现,里面200种零件是一种东西。

下回再下10种机型,这些相同零件不同图号的图纸又要人们去再核对一遍。

还有的朋友说,可以弄个明细,把哪几个图号是一种零件汇总。但是 ,有一天你改了其中一个机型的这种零件,但是你这个汇总没有跟着更新。就会出现做错零件。

还是那句话,非标的项目类似于做样机,所以怎么都无所谓。而且国标规定,样机的图纸是不能借用的。只有大批量的定型产品的零件才可以借用

但是,还是养成好习惯,一个零件对应唯一图号。要不然你一定会给自己挖一个大坑的。

网友:
非标设备往往只做一台,没必要借用,直接把图号改成与现在设备相关的图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