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佬们关于中心线的问题

楼主(2024-01-19):
这个图里的中心线(黄色箭头所指)允许这样画吗(非完全对称图形,外形对称,内部部分孔位不对称)

楼主:
好像箭头没备注上去..... 就是中心横向的那条中心线

楼主:
好像箭头没备注上去....就是图中心横向的那条中心线

网友:
哪里有黄?

网友(点评):
你得学楼上那位。没有黄色箭头,他硬能编出话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因为不会影响识图,且简化了标注
这个算基本对称画法

感谢

楼主:
想额外再请教个问题 ,按这个图来看正面与背面的这个几个特征(黄圈备注)是完全相同的,在是主视图表达了铣削外形,侧视图和俯视图表达了需铣削的深度了 这样能表达出正面与背面的特征是一样的效果吗 。   或者说还是需要再拉一个视图然后再标注一下背面铣削的外形轮廓

网友(点评):
个人建议是在主视图对应要素的外形轮廓尺寸上加上“对面也加工”之类的说明文字,再投一张轴测图。毕竟图纸是要给别人看的,标准之外也要考虑别人读图时尽量减少误解

楼主:
不好意思,补上第一张图缺失的黄色箭头

网友B:
你侧视和俯视图就是为了表达那两个特征,不额外拉个视图正常理解就是说明正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你肯定就再画个图,不过如果是我会用两个剖视图。
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下,就是你外形都是两条线是因为倒了一个很小的角吧,这个倒角应该就是为了边缘不划手吧,有必要在图里画出来么,如果零件再复杂点这个会显得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侧视和俯视图就是为了表达那两个特征,不额外拉个视图正常理解就是说明正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你肯定就 ...

感谢,边缘有两条线确实是倒角出现的线 习惯性在模型上倒完角直接导出了 ,一般不是特别复制的图形我都没删

网友:
可以不过中心线应该用点划线而不是虚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因为不会影响识图,且简化了标注
这个算基本对称画法

不可以,基准不统一,四角的孔与其它孔的相对位置保证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建议去掉这条中心线,或以中心线为基准确定一个精基准。。

网友:
既然你画了中心线,主视图右边42.5和上边60的两个尺寸就不应该这样标,形位公差基准不对。俯视图对深度有要求可以这样标注。左视图没公差要求应该标注9。反正你这图纸一眼看上去问题是蛮多的,基准和粗糙度都没有。

网友:
图纸标注得有点随意

网友:
基本形状没有表达清楚。
先把基本形状表达清楚,再说尺寸、形位公差、粗糙度等。
仅供参考。

网友:
让检验人员抓狂,尺寸以中心线为基准,中心线怎么定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