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尝试水箱满载分析,请进,求教

楼主(2024-01-19):
3.5米水位时变形量

3.5米水位时变形量

静液力压力设置

静液力压力设置

2米水位时变形量

2米水位时变形量
这箱体是之前生化池用到的结构,不加任何加强的状态下,尝试用ansys 练练手,得出以上几种结果。  敢问,输入的数值是否正确? 得出的变形结果离谱吗?

楼主:
如果得出的结果如果没错的话,那图纸中加的39根拉管和3圈外围槽钢 起的作用非常大 啊

网友:
这变形比例没调吧

网友(点评):
选的真实变形量

网友:
看下流体的密度值和方向,水压应该是下大上小,你这个方向反了,密度也不对

网友A:
后两张应该是对的。第一张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满载状态下的分析,另外一个是2米水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两张应该是对的。第一张怎么回事

液力加速度方向反了,密度单位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