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隙消除问题

楼主(2024-01-19):
如图所示,凸轮随动器在凸轮槽里往复运动
凸轮带动连杆,往复运动的过程中,凸轮与槽的间隙会影响传动精度
是否有什么方式可以消除间隙或者间隙带来的影响呢?
之前考虑的是输出端加弹簧,但弹簧只能消除一侧的间隙
凸轮走完整行程,升程和回程分别是两个面回产生间隙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共轭凸轮

网友(点评):
感谢,学到了

网友A:
2楼说的是对的 共轭凸轮可以解决这些间隙问题 当然对加工和安装要求更高点

还有一种方法 是 双滚子的方式

网友(点评):
A这种他这个摆杆式用不了,B加工有点麻烦,C随动器不好找。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是对的 共轭凸轮可以解决这些间隙问题 当然对加工和安装要求更高点

还有一种方法 是 双滚子的方 ...

本质还是机加+装配精度吧,
双滚子如果憋死了呢

网友(点评):
双滚子没那么容易憋死,如果过盈太多容易坏。

网友B:
简单啊。把槽的一个边做成弹性的就是了

网友C:
用单面凸轮不行吗,弹簧力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单面凸轮不行吗,弹簧力加大。

lz现在这个槽凸轮,也可以用弹簧解决,问题是lz是要靠内侧还是外侧,转速多高。

网友(点评):
1s一转,但是走全称,升程和回程分别是凸轮槽的两个面施正压力,弹簧只能锁紧一个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是对的 共轭凸轮可以解决这些间隙问题 当然对加工和安装要求更高点

还有一种方法 是 双滚子的方 ...

首先感谢朋友的图,非常有益于交流!
不过我感觉这个图不是为了解决间隙;是为了说清楚滚子和凸轮的各种灵活关系。

@LatersM a就是偏心双滚子,不能用于lz的这种摆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把槽的一个边做成弹性的就是了

那不是等效,现在的摆杆加一条弹簧?

网友:
看你这个图,如果在摆杆的最上面挂一个向右拉住的弹簧,应该可以使滚轮始终绕着内圈凸轮轮廓滚动吧?

网友(点评):
但是回程的时候,是凸轮槽的外缘面施加正压力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压力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拉杆回程时的反力大于弹簧力。

网友D:
你压力角没做好,要不然一根弹簧应该是够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压力角没做好,要不然一根弹簧应该是够了的

看lz的图,压力角应该还OK吧,主要是机加工精度没做到位,或者热处理没做好,磨损了

楼主:
算是个总结。
首先感谢大家不吝赐教。
坛友提出的共轭凸轮方案或者双滚轮的方案都是确实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边考虑到结构及其他方面,决定是不修改,通过机加和调试控制间隙,确保间隙引起的误差不影响输出端。
然后说明一个误区吧,是我发帖时以及一些回帖的坛友都踏入的误区。
如果采用单凸轮随动器+凸轮槽,那么槽和滚轮之间必须要有间隙,来确保是滚动摩擦
之前考虑的让凸轮槽两面夹紧凸轮随动器。这样确实可以消除间隙,但是就会变滚动摩擦为滑动摩擦了
而坛友提供的双凸轮或者共轭凸轮方法,是两个面分别夹紧两个凸轮随动器,这样每个滚子都是滚动摩擦,又能消除间隙
是个很巧妙的设计,直击这个结构的痛点,值得深思学习。

网友:
俺一般都是安装一个拉簧,让滚子始终沿着内或者外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