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吨重物,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24-01-19):
40吨重物,两个电机减速机,双驱动。4个轮子,直径400mm,移动速度6m/min。专业人士算出来,两个驱动电机,每个功率0.75kW。不知道对不对?感觉功率不可能这么小?

补充内容 (2024-1-20 13:46):
是水平行走,轮子是钢不是轮胎,钢轮子在轨道上行走。

网友:
减速比能做多大?大概的机构什么样子的

网友:
40吨重物 0.75kW 怎么算出来的随便计算都不对

网友(点评):
有轮子啊,速度也不快,有机会的吧。

网友(点评):
动起来是咩关系,启动扭矩达不到啊

网友:
40吨 1.5kw 这是怎么算的 卧槽

网友A:
40吨重物,垂直上升?还是水平行走?

网友B:
按水平滚动计算,不知道这样算恰当不?

网友(点评):
减速比多少

网友(点评):
估算不需要减速比,算电机的扭矩才需要。

网友(点评):
学到了 直接从能量角度估算功率,之前估算都是估算扭矩在去找对应多少W ,大佬思路清晰啊

网友(点评):
安全系数1.5还是太保守了,最少2.5。路面这个东西不确定性太大了,稍微一个斜坡或者大点的石子就过不去了

网友(点评):
更正了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算法四个轮子都是主动轮。如果只有两个主动轮,算法不一样。

网友(点评):
动力来自静摩擦力

网友(点评):
两个主动轮,两个被动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吨重物,垂直上升?还是水平行走?

水平行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水平滚动计算,不知道这样算恰当不?

是轮子在轨道上行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水平滚动计算,不知道这样算恰当不?

Number=4,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我搞错了,

网友B:
更正一下,图中的ton单位不对,应该是tonne。

网友(点评):
老哥这是用什么软件写的?

网友(点评):
双驱动,单个电机功率还要除2,也就差不多是0.75了

网友C:
你这算法不对,应该先算轮子的扭矩,再根据扭矩和转速,来计算功率;还有轮子和沥青地面的摩擦系数才0.01?你这轮子啥材质的?

网友(点评):
汽车轮胎一般取0.35

网友(点评):
这样滚动磨擦,不是滑动磨擦。

网友(点评):
不是沥青,是钢轨道,轮子也是钢的。

网友(点评):
滚动摩擦可以忽略不计,动力来自静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算法不对,应该先算轮子的扭矩,再根据扭矩和转速,来计算功率;还有轮子和沥青地面的摩擦系数才0.01? ...

不是沥青,是钢轮对导轨。

网友:
减速机多少比的,电机多少转的.   电机扭矩计算公式:(9550*功率)/转速=Nm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沥青,是钢轮对导轨。

钢轮对导轨也不对,摩擦系数怎么可能才0.01,这么小的摩擦系数,轮子转起来铁定打滑。实际的要真是0.01,你也先别想着计算功率,还是先想想怎么增大摩擦系数,建议学下火车钢轨,启动时在再钢轨上喷碎沙

网友:
我这样估算,速度0.1m/s,功率1500W,不计效率,功率全部转为拉力,则拉力为1500公斤,相当于20个人的体重,用绳子把20个人吊起来,绳子通过滑轮牵引40吨的四轮小车,小车动不动?假如效率为0.5,那么绳子上10个人的时候小车动不动?假如效率为0.25,那么绳子上5个人的时候小车动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轮对导轨也不对,摩擦系数怎么可能才0.01,这么小的摩擦系数,轮子转起来铁定打滑。实际的要真是0.01, ...

0.01是滚动阻力的系数,不是摩擦系数

网友:
1.这个功率百分百存在问题,没有考虑轨道是否有坡度,刹车能刹住?有一点坡度就完活。
2.可参考同类设计  例如50吨行车小车行走电机功率及减速等。附图是10吨行车的小车功率  还带减速机

网友(点评):
提供资料非常有用。

网友:
百度了一下钢轮的滚动摩擦系数。

网友:
看看《起重机设计手册》,里面有轨道运行机构的设计方法。

网友:
就不能附张结构图

网友D:
这个W=FV就可以大致算出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W=FV就可以大致算出来吧

说错了,是p=fv=μmgv=0.3x40x1000x9.8x6/60=12千瓦,加上一个安全系数就OK

网友:
汽车起步瞬间需要克服的是从动轮受到的静摩擦。起步需要的力矩实际上非常小,仅需要克服汽车传动机构的阻力(包括主动轮轴承)和从动轮轴承阻力。所以起步瞬间只需要克服轴承的滚动静摩擦力就可以了,所以你见到现实中一个人推动一辆汽车并不难。轨道与轨道之间的滚动摩擦是在启动之后提供车子前进的动力的,所以不能用轮子和地面的摩擦系数计算。
计算这个需要先确定轴承型号,然后算轴承阻力矩。
启动力矩:T=T1*i*效率=9550p/n *302*效率        p=T*效率*302*n/9550
假设是4级电机:302是减速比 (轮子周长1256mm 转速6m/min=100mm/s 100/1256*60=4.8r/min 1450/4.8=302)
本人愚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图中的ton单位不对,应该是tonne。

大侠,今天特意翻了下理论力学,感觉你的这个最滚动摩擦力不对,你用的是滑动摩擦的公式,而系数又是用的滚阻系数。这里使轮子动起来的条件是输入的扭矩能克服轮子的最大滚阻力矩,而不是滑动摩擦力

我的思路是,1、以车为研究对象,算出每个轮子的承重,这里可以近似认为四个轮子均分重量
2、以4个轮子为研究对象,根据二个主动轮的扭矩与四个滚阻力矩平衡,得到单个轮的扭矩
3、根据单个轮的扭矩与转速,求得所需功率
4、根据安全系数,减速机的效率,求得电机功率
以上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大侠来给我解惑

网友(点评):
图中的δ是什么量啊?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刚去把理论力学翻了一遍。

网友(点评):
是滚阻系数,也就是滚动摩擦系数,并且这个系数还有单位mm

网友(点评):
大侠,我在想,如果按照你的思路的话,好像只需要把你算出来的总滚动摩擦力(实际是总的摩擦阻力矩)除以轮的半径就是运动所需的总推力,其它式子都不用变,这样可行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今天特意翻了下理论力学,感觉你的这个最滚动摩擦力不对,你用的是滑动摩擦的公式,而系数又是用的 ...

你按照你这个列个方程 看下最后算出来是多少呢  然后计算过程 发出来 看哈呢

网友:
扭矩达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水平滚动计算,不知道这样算恰当不?

钢钢之间取0.01太小啦,一般我们都按0.05预估,这种情况雨天才不会打滑

网友:
P=FV   F就是净摩擦力,钢轮钢轨按0.05  P要取个系数,一般0.85

我们常规2.5吨,7m/s  配0.2kw电机,避免雨天打滑

你这个,应该要配到3.2kw左右

网友:
这个计算是不考虑加速度,在真空环境下,钢轨和车轮没有变形和各种公差,绝对理想的情况下,也许可以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图中的ton单位不对,应该是tonne。

学到了,谢谢

网友:
虽然我大概算出来是一个1.8KW,但我会选两个2.5KW带动,问就是安全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错了,是p=fv=μmgv=0.3x40x1000x9.8x6/60=12千瓦,加上一个安全系数就OK

这个应该算法是错误的,该结果计算的功率是电机带减速机输出的功率,还没有除以减速比。

网友F:
首先需要初定功率,P=FV   F是摩擦力 Umg  这里摩擦系数应该比较争议但是我认为这里摩擦应该按静摩擦去核算,根据化工手册第一卷摩擦因素钢对钢的无润滑按0.15 来  求出来是0.15x40x10 =60KN, 然后这里速度其实开始核算跟轮子都没有关系 0.1m/s  .得出来是6KW . 你这边是按两个电机驱动的那电机我认为按4kw 两个就可以 。  (本来3kw就可以但是这个都没有去算损耗需要反算)定下来电机再去反着演算 ,比如轮子轴承效率 ,电机是怎么驱动轮子直连?各种效率的损耗 。所以我一般选大,, ,,,,,  验证是否合理
              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希望能指出来  我对于计算也比较薄弱 互相学习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首先需要初定功率,P=FV   F是摩擦力 Umg  这里摩擦系数应该比较争议但是我认为这里摩擦应该按静摩擦去核算 ...

还是确认一下你这个功率6kw是  减速机输出功率 还是电机功率。  直径400mm  速度6m/min  输出转速约 4.7r/min  按电机额定1400  减速比约3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确认一下你这个功率6kw是  减速机输出功率 还是电机功率。  直径400mm  速度6m/min  输出转速约 4.7r ...

功率算出来肯定是原动机的功率 。    你这什么减速机 我感觉你先入为主 。我都不知道你结构,你看看我的描述,你要用减速电机也可以,你自己反算速度功率都定下来。 你要用电机直连然后减速电机转齿轮连? 减速电机转伞齿轮连?你要用马达 驱动?这些都是先知道你原动力功率是多大或者转矩多大。你用多大直径的轮子直径都可以那个功率的初定与他就没多大关系 。  你电机怎么连接我都不清楚 我脑子一想电机驱动轮子的方式都基本有三种。

网友H:
感觉楼上说的都不全面,电极的功率一共需要克服三个损失:
1、轮子的滚动摩擦,(不是滑动摩擦,因而系数较小)
2、有了坡度之后的克服重力做功
3、移动的加速度
并且在校核完功率之后,要电机的输出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楼上说的都不全面,电极的功率一共需要克服三个损失:
1、轮子的滚动摩擦,(不是滑动摩擦,因而系数 ...

道友可以把自信点把“感觉”去掉!    小车所需的转矩分为加速转矩和行走阻力转矩 。其中加速转矩应是你“3”所述,那加速度多少?? 道友人家题目都没有已知条件如何解题。     再说行走阻力转矩分为轴承及附属部件摩擦和轮子与轨道的摩擦。 那现在轴承选多大道友知道吗? 还有你重物是4吨 ,设计的车体设计多重人家给了吗 ? 电机怎么与轮子连接人家给了吗?  我一直在说这个是初定功率 。两个4kw你 就看够不够吧  。 当你拥有了一个参数再去设计结构你的布局再回头算你的当初给的对不对,是的我这样算感觉就是凭经验给的。 道友回到坛主问的问题那我直接说不够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