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公差标注问题

楼主(2024-01-20):
如图,可能是模板的问题,上下公差分列在了横线的上下位置,对比了模板也没看出问题,谁知道是啥原因吗?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大概是孔标注样式的问题

网友:
问同事要个孔标注的那个模版文件,覆盖下

网友A:
比例设置问题,在模板里设置在公差的显示比例。实际以前手工作图,公差的字体也要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设置问题,在模板里设置在公差的显示比例。实际以前手工作图,公差的字体也要小些

感谢

网友:
我试了试,拉伸孔,直接调用模型标注,正常。
异型孔,调用模型标注,出现您的问题:

网友:
解决办法,不要调用模型标注,直接采用:智能尺寸标注,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