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板热轧板的选择

楼主(2024-01-20):
各位大佬:最近遇到一个项目需要用很大钣金,做一个很大托盘,设备放里面。8000*3000*(翻边)30mm钣金托盘(材料哦厚度2mm 铺地上的,防止设备漏油到大地上的,翻边连接处满焊)。
钣金我一直用SPCC这种冷轧板,会上有领导让用A3板,A3板算是热轧板吧?也不知道有啥优势,让一定用这个。也不好意思问。
请教下 一般钣金你们常用什么板?
冷轧板和热轧板
冷轧板表面好些,硬些,其它还有啥又是?
或者说热轧板有啥好?更方便焊接,为了拼焊方便?喷漆更不容易掉。要是太厚,冷轧板没有,用热轧,我还能理解,毕竟热轧板可以厚些。
搞不懂,求各位指导下。

从如下几个角度
1、焊接性;
2、喷漆不易脱落性;
3、表面(热轧板表面坑坑洼洼的吧?还是我见过的是特例?用得少);
4、硬度(冷轧肯定更高的吧?)
5、材料尺寸(举例:相同厚度 2mm 冷轧板可以到多少*多少  热轧板可以到 多少*多少;最好能多举例几种厚度)

PS :回答是对应问题序号,知道多少指导多少。
人人回我,我回人人。(嘿嘿)

网友:
焊接类钣金一般用Q235-A(即A3)烤漆;或者 镀锌板、不锈钢折弯

具体说法,坐等大佬

网友(点评):
哦哦 焊接性更好+1

网友:
用热轧板。便宜。
不就是个油盘么。防止漏油到地面而已,我经常做这个放设备的。
没什么要求,就是做出来之后不能漏油。

网友(点评):
哦哦 价格便宜+1

网友:
SPCC——日本钢材(JIS系列)表示一般用冷轧碳素钢薄板及钢带,相当于中国Q195-215A牌号。其中第三个字母C为冷Cold的缩写。
A3钢一般指Q235钢。 Q235钢是一种碳素结构钢。与旧标准GB700-79牌号中的A3、C3钢相当,是沿用俄罗斯TOCT的牌号。其钢号中的Q代表屈服强度。通常情况下,该钢不经过热处理直接进行使用。
以上百度。
1.焊接性:这两种材料差不多,都很好焊接。
2.喷漆:冷轧板一般是光亮表面,如果考虑油漆的附着性,可以用麻面的(轧辊经磨床加工后喷丸处理)。也可以后续磷化等表面处理。
           热轧 A3板,表面有氧化皮,喷漆也需要喷砂处理,但薄板喷砂易变形。可以酸洗去氧化皮,但一般市场上没有。
3.表面如上
4.硬度:冷轧也可以完全退火,硬度可以降到与热轧态相近。但一般冷轧板会提高其硬度,以提高其强度。
5.材料尺寸:对于钣金薄板,热轧有的长宽尺寸,冷轧一般也都有。热轧现在1mm的宽板也有了。

网友(点评):
大佬,表面氧化皮用喷砂或者酸洗去氧化皮,再喷漆,才可以吗‘?直接在氧化皮上喷会怎么样?漆附着力不够对吧?如果氧化皮防锈能力好,漆可以只做样式的。氧化皮防锈能力如何呀?

网友:
3m宽可能要拼接了吧,以前我干钢结构时候3m算是超宽板了,采购说市场上量少,不过我接触的是6mm以上厚板。2mm如果拼接得注意下焊接了,漏油就尴尬了。

网友(点评):
嗯 打算再拼接叠加一个钣金条 两侧焊接拼接上。效果是不是好点?

网友:
冷轧钢板没有这么宽的,只有2m,热轧就宽了,不需要拼接

网友(点评):
长宽可以达到多少啊?

网友:
补充:冷轧厚度跟光洁度要好。

网友:
说实话这么薄的板做这么大的件,满焊变形是关键吧,至于板材,冷板质量更好一些,价格会贵那么一点,其他也差不多的吧!

网友(点评):
变形无所谓,反正放地上

网友:
领导说的A3板,有冷轧热轧的,要求低就都可用。一点点用量,哪个容易得到就选哪个啊

网友:
用热轧板便宜

网友:
热轧板表面最好处理一些,基本的打磨一下还是要的,把看得见的氧化皮打磨掉,油漆吸附好一些。有的热轧板表面氧化皮稍微弯曲一下就爆出来了,但有的表面只是发蓝状,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