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0版孔表中相交孔怎么显示深度

楼主(2024-01-20):
大佬们,求指教!两个问题
一、孔表中相交的两个孔,外孔怎么显示深度,而不是贯穿
二、相交的三个孔,外孔怎么显示深度,而不是贯穿,还无法手动更改显示的内容

楼主:
请大佬执教!!!!

网友A:
你直接给定深度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给定深度不就行了

就是直接给定深度的孔,他不现实深度啊,每次都是手动输入,三级孔手动还不行

网友B:
这个是可以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改动的

我知道可以改,问题是,两个孔可以改,三个孔的时候就不能改了,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让他就显示深度呢

网友C:
在模型里面改,

网友D:
我一般直接剖视图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直接剖视图体现

孔太多了,全部抛开,就成切片了,图纸比例不好调整,打印出来就太小了,一般只剖关键部位,有加工要求的位置,没有啥精加工要求的,只给个位置和深度就可以了,每次都要手动改深度,太麻烦了,而且后期改模型,空表改过的不联动,还需要在手动改一次,很麻烦的,就想问下大佬,有没有啥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模型里面改,

三维图给定深度,也不显示,每次还是要手动改,三级台阶孔还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