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型材库

楼主(2024-01-20):
哪位高手有没有inventor型材库,类似SolidWorks焊件截面轮廓的那种

网友:
如果软件安装时选择了<content center>,那么常规的型材就都存在了。

调用的方法:

在装配中,可以直接插入<Place from Content center>,选择好规格后,在最后的插入界面中通常选择<as standard>。

在零件中,不可以。如何获得可自由使用和编辑的型材,在装配中插入,选择好规格后,在最后的插入界面中选择<as custom>,然后自由编辑此材料。

操作逻辑和solidworks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软件安装时选择了,那么常规的型材就都存在了。

调用的方法:

形成库中没有的,异型型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形成库中没有的,异型型材

型材或者一些商业零部件,是可以自行规划和准备,然后发布到<content center>中的,具体可以自行搜索相关视频。(可以在结构设计中使用)

但是,可以自行进行简单处理,及创作一个异形截面的零件,然后另存为模板零件,然后加以利用。(不可以在结构设计中使用)

当然,也可以使用ifeature创作一个公用设计,然后,在零件设计中调用。

所以,具体解决方法,可以按需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材或者一些商业零部件,是可以自行规划和准备,然后发布到中的,具体可以自行搜索相关视频。(可以在结 ...

自建的的截面一些比如截面模量的参数没有,后面做受力分析有影响

楼主:
常用铝型材库里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