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式气压点胶机控制器

楼主(2024-01-20):
有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桌面式气压点胶机控制器的原理啥的吗?求助求助!!!

网友:
没深入研究,但是做过简易点胶的设备,主要需要控制的有气源的压力,通气的时间。胶的粘度大的话不好处理,建议用电动伺服的。注意胶的容器和管路刚性要好点,不然不好控制。

网友(2024-02-20):
气压式点胶机,通过减压稳压阀稳定点胶气压,点胶平台控制电池阀通断,以及点胶时间,点胶速度来控制点胶量。

网友(2024-03-22):
看用的什么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