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摇杆机构死点问题

楼主(2024-01-20):
当四杆机构中最短杆加最长杆等于其余两杆长度,且最短杆为曲柄时,连杆和摇杆会共线,所以也存在死点,那为什么说曲柄做主动件时,无死点,摇杆做主动件时有死点呢?另外,曲柄转动到共线时,连杆可能会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那就存在两种运动情况,但是四杆机构自由度为1,运动关系是确定的,这矛盾吗?

楼主:
见图片

1

1

2

2

楼主:
图片2就是死点位置,而且此时连杆可能向上或向下运动

网友(点评):
图2并不是死点位置

楼主:
请看下面图片

网友:
死点是机构的传动角为0,主动件多大的力都不能驱动吧。可以翻下机械原理书

网友A:
你再看看书吧。 你这要能4条线都共线,证明你画错了,再去看看书

网友B:
兄弟,inventor好用吗?

网友:
机械原理这本书拎起来看看

网友:
找死点不是考察杆件共不共线,而是考察受力方向是否与运动方向垂直。此外,“死点”、“二力杆”这些都是平衡状态下的概念,但图二的状态下只要主动杆稍微给一点动力,机构就不可能平衡。我们可以反证一下:比如假设图中平衡,中间的杆就是二力杆,力F沿其轴线,完全无法提供平衡扭矩τ的反力,所以机构不能平衡,该位置不是死点。
该位置运动方向不确定的问题跟自由度是两码事,一般称为“运动奇异”,深究可以看《高等机构学》,其实就是描述机构的矩阵线性相关、退化到更低维度了,工程应用上只需要知道要采取特定措施使之有确定运动趋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inventor好用吗?

还是solidworks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看书吧。 你这要能4条线都共线,证明你画错了,再去看看书

没画错啊,有曲柄条件就是最长加最短小于等于其余两杆,且最短杆为连架杆。
图中的是相等情况,所以可以共线,此时压力角就90°。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不是死点位置,死地是 摇杆为主动件时,曲柄与连杆共线,还有传动角 和压力角 你再看看,是不是弄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solidworks好用点

inventor很容易上手,可操作性比SolidWorks好。

楼主:
机械原理课本上说的是,曲柄摇杆机构,如果摇杆做主动件,会出现死点,但是曲柄做主动件情况没有说明。
我的理解是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死点,但是由于曲柄能旋转惯性冲过死点,所以不会卡死。

网友(点评):
你再好好看看,曲柄为主动件的时候不会存在死点。要是看书不理解的话,去网上搜名校视频,机械设计原理

楼主:
图中共线情况,我觉得有两种运动情况,根据最小阻力定律,会按阻力小的方向运动,但是由于四杆机构只有一个自由度,所以是有确定运动的,这一点是矛盾的,我还是没想明白,希望有人能解答下。

网友:
运动不确定现象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既然这种情况会出现运动不确定,那四杆机构自由度为什么等于1呢?这不是矛盾吗

网友(2024-02-28):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既然这种情况会出现运动不确定,那四杆机构自由度为什么等于1呢?这不是矛盾吗

摇杆的运动方向不确定,自由度还是旋转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