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问题

楼主(2024-01-21):
各位大咖,请教个丝杆问题!先谢过! (本人不是机械工程师

1210与1204的左右旋丝杆,通过丝杆上的螺母带动的结构件施加夹力夹物件,在电机速度不变的情况下,导程的大小和物件受到的夹力有没有差异?

谢谢!谢谢!

网友A:
我也不是机械工程师。
根据物理知识,我认为夹紧力与导程成反比。
答案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机械工程师。
根据物理知识,我认为夹紧力与导程成反比。
答案仅供参考。

正解

网友:
三楼正解

楼主:
谢过各位大佬!

网友:
三楼正解,导成越小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