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转dwg,CAD显示图形文件无效

楼主(2024-01-21):
各位软件大佬,问一个问题:公司的电脑我也新来,Creo6.0图纸转CAD DWG格式,转出来没有问题,但是用CAD打开就显示图形无效了,今天有时间来公司把Creo和CAD重新安装了一遍依旧不行,求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我自己的笔记本一点问题都没有,公司的电脑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打不开

网友:
先问一下同事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贵公司是否有加密环境?

网友:
给你出个主意:先用CAXA、或者中望看能打开不,后面你应该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B:
我记得我以前出现这种情况是公司文件加密

网友:
公司CAD版本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以前出现这种情况是公司文件加密

是的,就是被加密了,刚来还不知道,他对画图软件单独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公司是否有加密环境?

果然是被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