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中如何测量一个零件相对新建坐标系的位置

楼主(2024-01-21):
在SolidWorks中新建一个坐标系,那么在sw中新建的模型与这个新建坐标系之间的位置是如何查看?如何测量的?谢谢

网友:
我觉得肯定是正常测量。

网友:
就是测量,在测量中选择新建的坐标系为参考坐标系

网友A:
什么叫与坐标系的位置?你具体指是指坐标轴啊,坐标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与坐标系的位置?你具体指是指坐标轴啊,坐标原点?

自己新建的坐标系

网友:
用测量工具来测量,测量不了再建一些参考点、线、面

网友B:
我随便画了一个小方块,并新建一个坐标系,整个的查看流程给你参考。

我随便画了一个小方块,并新建一个坐标系

我随便画了一个小方块,并新建一个坐标系

这是新建坐标系相对于原坐标系的参数

这是新建坐标系相对于原坐标系的参数

在评估里面选测量

在评估里面选测量

选择参考系

选择参考系

这是我选的一个顶点,显示出相对于新建坐标系的位置信息

这是我选的一个顶点,显示出相对于新建坐标系的位置信息

还可以使用质量属性工具,同样选新建坐标系,可以查看质心坐标

还可以使用质量属性工具,同样选新建坐标系,可以查看质心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随便画了一个小方块,并新建一个坐标系,整个的查看流程给你参考。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