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扫描后不能展平

楼主(2024-01-22):
solidworks钣金扫描后不能展平

网友:
有个命令叫曲面展平,,

网友:
那就说明那个东西根本在工艺上就不能展平的,如果你像楼上说的那样用什么曲面展平的话,那在工艺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车间根本不会采用。

网友:
也有一些扫描法兰是可以展平的。

网友:
SW  再钣金命令下,就没有扫描钣金这个选项,只能放样。。

网友:
从数学角度来说,“可展曲面"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