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2有限元分析出版报表显示“无法实例化MSWord”如何解决?

楼主(2024-01-22):
电脑上已经有了office2016,仍然无法出版报表。

网友A:
你需要说明你的Office 2016是如何安装的,如果是那种绿色免安装方式就不可以的,因为它是通过检查注册表来证明你是否安装到Windows系统里。

网友B:
你把WPS卸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WPS卸载掉

我尝试一下

网友(点评):
我之前弄孔表啊还是什么问题啊,就是WPS的事,卸载以后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说明你的Office 2016是如何安装的,如果是那种绿色免安装方式就不可以的,因为它是通过检查注册表来 ...

我研究研究卸载掉再安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