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点了,希望做过视觉朋友进来指点下

楼主(2024-01-22):
前提:公司想做一台砂光设备,专用产品侧面的打磨,产品数量不多不超过10种,初步方案是机械手吸盘吸取到分度盘上进行数控防型打磨,防型打磨人工调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的产品是属于客户系列性质,老总意思是同一个客户系列不同规格产品,到机械手能自动识别调程序加工,所以前期方案又得推翻重新设计
新方案1:加入视觉识别系统,用视觉获取产品外形数据,调用内部预设图形数据(难点:现了解的视觉只能取得单一项数据,而且不是很准确误差在2MM左右)
新方案2:在运动控制卡里面根据不同形状设立不同程序,不同程序设计不同的启动按扭以便快速调用(当然缺点是按错的话,产品易报废)
新方案3:在加工前进行预设扫描(原理:通过编码器获取运动数据,再进行数据偏置)这个方法以现在自身知识只能完成一种,也打算找外协,咨询过几家都没能给具体方案
所以想方案1来推进,有没视觉应用的大拿来解答下?
当然方案可行也可以合作

网友A:
方案一和二结合
视觉获取到属于那种系列那个规格的产品,调用预设的加工程序

网友:
调用程序感觉不麻烦啊,就触摸屏上选下。不知道产品外形差距有多大,基恩士来推过,有专门做测量的激光检测方式或者接触式检测可以看看。赞成楼上方案一跟二,人工选用程序,再检测防错。

网友:
最讨厌这种扣吧扣吧的客户,就是为难工程师。就不能多加点预算多弄几个单机

网友(点评):
自己当甲乙方,没什么扣吧的,只是项目初始方案得想清楚往哪个方向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一和二结合
视觉获取到属于那种系列那个规格的产品,调用预设的加工程序

是想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咨询过视觉厂家,没给过具体方案

网友B:
我们公司做机器人打磨,主要用于是大型铸件的毛刺;此行业的头疼的难题就是小批量,多品种,测试过3D视觉,线激光、面激光扫描等,但是效果都不好,整个行业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关于方案一,视觉在处理曲面这种特征点不明显的部位时,误差很大;
关于方案二,我们这边解决方案,在工装上增加防错检测结构,就是在设备上安装A产品的工装,想人为调用B产品的打磨程序都不行。

网友C:
既然要用视觉,就要考虑使用环境和场合。

视觉对产品的颜色 打光都有要求。所以尽量放张产品的图试试

网友:
客户的产品没有码吗?

网友(点评):
自己加工的半成品,如果再来个打码,肯定不行,项目可以高大上(有可失败的容错)但肯定不能增加生产项

网友D:
用视觉图档解析(原理大致是:预先将各种产品的标准图档放入视觉识别系统,每次运行前自动拍照识别),实现不同料的自动切换,理想的话可实现混线作业,增加产线柔性知会赋能,我见过有开发过这种系统的,就是这么用的,做贴标,喷涂,打磨都可以的

网友(点评):
先扫码,再视觉检测,我们有多种产品兼容的就是这种方案

网友(点评):
有人工干预打码的时间,我宁愿选择人工归类选择项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其实也要看生产线的体量和成本,生产实际各方面综合考虑去确定最终的方案的,我以前公司有个团队就是做这类系统的开发的,是结合机器人和视觉,系统识别的DXF的产品图档,拍照去做对比,然后自动识别去生产的

网友E:
我有个想法仿形治具板上放芯片 产品不同治具板就会不同 芯片信息就不同 一个探头写入产品信息 等到加工前一个探头读取信息 就知道调用哪个程序了 当然写入的时候不想人工 就在治具板上刻上码 读码识别

网友(点评):
这个一样要人工干预,连预审自己都过不了关,而且实施起来根本行不通,不信你仔细研究和电气工程师探讨下,当然如果真校真,是可以实现

网友F:
在不同客户的不同产品上,喷相应的二维码,扫码识别后调用不同的加工程序。

网友(点评):
小批量半成品再来个喷码工艺不合实际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想法仿形治具板上放芯片 产品不同治具板就会不同 芯片信息就不同 一个探头写入产品信息 等到加工前一 ...

刚开始以为所有的产品工装夹具都是兼容的,才去考虑错误识别。也不知道老总怎么考虑的还是钱多,换产工装等都更换了,还差一个摁按钮的时间确认产品信息,再笨一点工装上标识产品信息  操作者根据产品信息选择程序,这都是气话。关键老板一看你投资大了嗝屁,又浪费时间,如果用芯片可以参考AGV地标 RFID芯片,不贵还防尘。

网友(点评):
初步的设计是工装兼容的,产品是平面型,打算用真空吸盘吸住加工,产品识别定位靠视觉

网友:
视觉误差2mm有点离谱,建议介绍一下产品差异。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既然要用视觉,就要考虑使用环境和场合。

视觉对产品的颜色 打光都有要求。所以尽量放张产品的图试试

对的,我们今年有个项目带视觉的,今年年末突然客户说用不了了,错误率高的很,后来一去对方公司一看,冬天太阳位置有变化,刚好斜着照到产品上,识别出问题了,后来补了个光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视觉图档解析(原理大致是:预先将各种产品的标准图档放入视觉识别系统,每次运行前自动拍照识别),实现 ...

对就是想实现混线作业,印花机的LOGO激光切割就是用的图档解析,看到过他们的操作预先导入CAD,可选择几个图案,然后视觉识别图案切割,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把预设图档视觉识别混线调用

楼主:
大概就是这种产品,需要混线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做机器人打磨,主要用于是大型铸件的毛刺;此行业的头疼的难题就是小批量,多品种,测试过3D视觉, ...

就是头疼才要研究啊,反正老总出资,自己学习经验(项目成与不成工资照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就是这种产品,需要混线加工

大致能理解产品的区别了,现在的疑问是你的视觉系统是安装在什么位置?建议光学识别工位放在上料工位后,然后CCD可以装在比较高的位置,避免被灰尘污染。还有就是适当提高CCD的像素,按2mm的误差估计你们选的30万像素的相机吧?

网友(点评):
放在流水拉上,流水拉上加装个档板和感应开关,感应到产品再通过机械手抓取到真空吸盘吸住加工

网友(点评):
如果放到转盘上是否可行呢?考虑到打磨时间肯定远大于上料时间,甚至可以把视觉系统放在上料工位上。

网友:
新方案1:加入视觉识别系统,用视觉获取产品外形数据,调用内部预设图形数据(难点:现了解的视觉只能取得单一项数据,而且不是很准确误差在2MM左右)

视觉的误差2mm,这也太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开始以为所有的产品工装夹具都是兼容的,才去考虑错误识别。也不知道老总怎么考虑的还是钱多,换产工装 ...
如果用芯片可以参考AGV地标 RFID芯片,不贵还防尘
有芯片型号吗,学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的,我们今年有个项目带视觉的,今年年末突然客户说用不了了,错误率高的很,后来一去对方公司一看,冬 ...

不考虑加个遮光盒?

网友(点评):
产品比较大,有夹手,主要是一开始也没想到他放这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开始以为所有的产品工装夹具都是兼容的,才去考虑错误识别。也不知道老总怎么考虑的还是钱多,换产工装 ...

@user_011
打算用真空吸盘吸住加工
打磨的废屑被真空吸盘吸进去,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前端加个过滤器啊,那个滤棉又不贵1-2块钱一个,定期更换

网友:
有考虑用带力传感器的机械手臂仿形打磨吗?前阵子有碰到厂商来交流,协作机器人,带力传感器的,你可以咨询下。成本应该比视觉要低。

网友(点评):
打磨的是木制品,硬度太低,力传感器估计没有用,如果力传感器能用我还不如直接用伺服力矩模式来搞

网友:
锥形销孔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点评):
比如8.5的锥销孔,先用8.0的钻头钻,然后用8.0的锥度刀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不同客户的不同产品上,喷相应的二维码,扫码识别后调用不同的加工程序。

工件有金属,非金属,平面,非平面,
种类多的话,有没有能够通吃的喷码机推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user_011 打磨的废屑被真空吸盘吸进去,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ahway 有请专业大侠,这个应该用海绵吸盘吧

网友:
人工选择程序,视觉用来识别产品关键特征进行产品选择防错,这样就有双重防错。

网友:
谢邀 @喂我袋盐

爬楼看了一下,几个关键信息:打磨、抓取、通用、视觉。

说一下我做过的案子,供参考:
1. A客户是滑板工厂,滑板材质有胶合板、纤维板、碳纤维等,人工上下料。但加工工艺切割、胶合、成型、打磨等,很多工序都需要抓放及定位;
2. 客户原计划采用机械式夹持,但因为材料差异、尺寸不同等原因,只能改为真空吸附。最初使用材质较软的硅胶吸盘,但发现机械加工、打磨时会有位移;
3. 最初客户使用机械真空泵,因噪声大、震动影响定位,只能移到车间外。而延长管路,就被迫加大电泵功率。粉尘类杂质太多,也会影响真空效率。改用国产的真空发生器,多个工位同时工作,耗气量大,导致空压机功率又跟不上,加了储气罐之后,空压机还是频繁工作,过热停机时有发生;
3. 了解到客户痛点后,推荐客户使用PIAB的吸盘及配套真空发生器。首先,吸盘选型要底部带抓条,防滑。真空发生器选择防尘+节能规格,最终解决客户问题:

后续家具板材客户有类似问题需要解决,多种尺寸板材要切割、打磨、钻孔,成品进入自动仓储中心。我们提供的依旧是PIAB的全套真空抓取方案,唯一不同的是上下料环节改为海绵吸具抓取(上料粗切割原木表面泄漏量大,下料板材多有孔、槽)。
系统供应商采用的是视觉方案,前端工序有贴标,自动加工前扫描识别,系统智能选择对应的加工程序和方式。

综合以上的信息,相信对于楼主的设计有一定帮助。

网友:
用深度学习的程序提前把各种产品的外型尺寸学习记录,然后连接工业设相机就可以拍照区分了,开源的深度学习程序网上应该是有的。

网友(点评):
对的,想的就是这个,但没接触过,所以没你解释得这么清楚,请问是否有现成的卖?推荐一个,开源的相当于不确定性了,失败风险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