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架天地轨 地轨传动结构问题

楼主(2024-01-22):
如图,设计一个单导轨的衍架天地轨,X轴电机和减速机竖装,电机是750W 松下伺服,减速机3比,天地轨上同步带固定二端,同步轮(5M24齿)在同步带上传动;负载整个Z轴大约是75KG重;请教下大佬们,这个结构这样有没有问题,
之前是用过双输出的T型换向减速机,减速机噪音太高,所以想改用直通好的减速机来优化下,

谢谢!再谢!

网友A:
齿轮的是噪音大,特别是高转速的情况下。

网友B:
天地同步,为何要联轴器?lz如何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同步,为何要联轴器?lz如何考虑的

天地轨之间高度大约是3000mm,在Z轴模组中间加了个轴承座,同步棒分成上下二段,请指点下天地同步的其他方式,致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的是噪音大,特别是高转速的情况下。

谢谢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地轨之间高度大约是3000mm,在Z轴模组中间加了个轴承座,同步棒分成上下二段,请指点下天地同步的其他方 ...

3个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联轴器?

目前的结构是3个联轴器,一直在排查天地轨X轴运行上的噪音,速度在1-1.8米/秒
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的结构是3个联轴器,一直在排查天地轨X轴运行上的噪音,速度在1-1.8米/秒
谢谢指点

有没有可能是天地不同步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天地不同步导致的?

感谢感谢! 我们在排查T型双输出减速机的问题,所以尝试改用其他品牌减速机试一下或改成直通减速机竖装的方式就是如图的方式!

有什么方法来检测天地不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轨之间高度大约是3000mm,在Z轴模组中间加了个轴承座,同步棒分成上下二段,请指点下天地同步的其他方 ...

图太长了,分天,地两部分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不同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地轨之间高度大约是3000mm,在Z轴模组中间加了个轴承座,同步棒分成上下二段,请指点下天地同步的其他方 ...

上下天地轨左右夹紧保证了左右的平行,那前后呢,如果靠轴拉直,轴受力可能会传导至减速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下天地轨左右夹紧保证了左右的平行,那前后呢,如果靠轴拉直,轴受力可能会传导至减速机上

另外你的电机转速多少,水平负载多少,水平线速度1-1.8m/s,是不是可以选用大一些的减速比

楼主:
松下750W伺服,转速3000,减速比3  ,水平负载75KG

谢谢!

网友D:
(ー_ー)ノ~✦✧✩✨:;有没有试过两台电机同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ー_ー)ノ~✦✧✩✨:;有没有试过两台电机同步方案⁉️

小型的室内智能仓储柜子里用,成本和空间都不让在天轨上再加套动力

网友(点评):
ヾ(❀╹◡╹)ノ~:好吧谈下一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我们在排查T型双输出减速机的问题,所以尝试改用其他品牌减速机试一下或 ...

T型双输出减速机是怎么一个方案,装在天地轨的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型双输出减速机是怎么一个方案,装在天地轨的中间?

如图,电机+减速机卧装动力水平方向输入,减速机Z轴方向上下输出,地轨同步轮直接装在减速机下出轴上,减速机上出轴连接同步棒接天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天地不同步导致的?

(・⍛・) ☞✨:;3米啊,我了个去~年买个包❗
同步轴会不会变性⁉️
同步轴会不会变形⁉️是不是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 ☞✨:;3米啊,我了个去~年买个包❗
同步轴会不会变性&#8 ...

同步棒之前是空心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打算是想通过电机带动下侧的同步带轮带动天轨上的同步带轮,再通过上边的同步带轮带动同步带进行上下 ...

指点下不用同步棒,天轨上也不能再加套动力了,有没有更理想的同步方式,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点下不用同步棒,天轨上也不能再加套动力了,有没有更理想的同步方式,谢谢

如果天轨与地柜之间的所有机构看成一个整体,如果能保证这个整体在水平运动时上表面与下表面平行且左右不偏摆是不是就可以看做是同步的,你左右已经加了滚轮限位,那么为了保证上表面和下表面平行,可不可以在天轨的下方前后也增加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天轨与地柜之间的所有机构看成一个整体,如果能保证这个整体在水平运动时上表面与下表面平行且左右不 ...

是的,有加的,上安装板和天轨之间二侧有护轮,轨道上也有二个滑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有加的,上安装板和天轨之间二侧有护轮,轨道上也有二个滑轮的

去掉同步棒后有什么情况?

网友E:
3米的同步棒直径多少?刚性能保证吗?
只有刚性保证了,才能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3米的同步棒直径多少?刚性能保证吗?
只有刚性保证了,才能同步。

实际内高2800mm,分上下二段同步棒,中间用轴承座和联轴器转接过一次,同步棒材质铝空心棒直径28,空心直径10

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电机+减速机卧装动力水平方向输入,减速机Z轴方向上下输出,地轨同步轮直接装在减速机下出轴上,减 ...

这套系统,lz是已经做好了,想改。

能否在这套系统上做测试,搞清楚你的减速机噪音是因为什么原因?

原因前面已经有人猜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系统,lz是已经做好了,想改。

能否在这套系统上做测试,搞清楚你的减速机噪音是因为什么原因?

谢谢!

通过卸掉负载让电机带减速机空转并用其他品牌直通减速机测试,已确认该款减速机噪音偏大,通过询问供应商得知这一款是先换向再减速的减速机噪音会偏大,正在订购 先减速再换向的减速机回来测试;但总体噪音判断还有其他原因,下次会再把同步棒改成实心并加粗及减少一个天轨联轴器来再测试;同时再改一次用台湾原厂直通减速机改成竖装来验证一下;后续会把测试结果更新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通过卸掉负载让电机带减速机空转并用其他品牌直通减速机测试,已确认该款减速机噪音偏大,通 ...

对,就是这个意思,大胆怀疑,小心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