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框架脱方的检验方法与标准

楼主(2024-01-22):
我公司焊接生产的框架品类繁多,尺寸3000mm以内,为防止框架出现平行四边形的情况,采用检验对角线的方式,对对角线差值进行比较。但缺少具体的判定依据,按照经验进行判断,比如说,差值5mm不合格,差值3mm不合格,想请问有没有国标或者其他标准文件可以参考

网友:
建议参考下GB/T19804

网友:
这个应该和使用状况相关

网友:
GBT19804-2005焊接结构的一般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