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配合问题

楼主(2024-01-22):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inventor的高级配合在哪里

网友:
SolidWorks有高级配合 inventor也有?你确定? 我只知道它有运动和过渡和约束集合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联接”

网友:
选择一个约束,右键,会出现【驱动】。它可以控制位移,角度范围,接触干涉。

楼主:
联接是怎么用的

网友:
inventor有教程啊
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您说的:”inventor的高级配合“具体指说明?如果是装配约束,在部件环境中。通过装配约束可以将零件装在一起。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