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支招,怎样自动把孔板穿到线上。

楼主(2024-01-22):
用什么方法能自动把孔板穿到线上?红色工件为固定,线是硅胶线,长度400mm,线可以自由下垂到一侧。两个红色工件的间距是60mm。黄色工件可以振动盘上料或其它方式都可以。

网友A:
https://www.sohu.com/a/525065563_120522011
参考一下[吸尘器绑头发]

网友(点评):
用吸力确实可以

网友B:
(・⍛・) ☞✨:;线一定向上装配吗⁉️

网友:
倒过来装

网友:
2楼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我也想的是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ohu.com/a/525065563_120522011
参考一下[吸尘器绑头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线一定向上装配吗⁉️

是的必须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必须向上

(๑•̀ㅂ•́)و✧:;能说一下理由(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