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面度和轮廓度

楼主(2024-01-23):
各位大佬,在产品有两个以上的平面作为基准A时,控制这两个平面形状公差应该用平面度表示,还是用轮廓度表示

为产品两个平面

为产品两个平面

楼主:
表述可能不太准确,见谅

网友A:
什么叫两个以上的平面作为基准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两个以上的平面作为基准A

这款产品安装平面分开的,所以是两个平面,额,描述有点乱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都会这么标顺便文字描述共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查手册就知道了

之前看了这个所以有点乱,所以是用平面度+CZ定义这两个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产品安装平面分开的,所以是两个平面,额,描述有点乱

按5楼的资料,可以查一下新的GB/T 1182-2018,里面的示例可以用来参考,几个平面即使不共面也能标注。
感觉最主要还是要把“两个平面”这件事表示清楚,1楼的图看不出这一点。
我更倾向于用平面度来标注,毕竟安装面是平面。用面轮廓度肯定也可以,标准里也有这种标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度定义里:公差带是距离为公差值t的两平行平面之间的区
轮廓度定义里:公差带是包络一系列直径为公 ...

是个零件,是感觉差点意思,主要是不确定,因为轮廓度也有定义平面的意思,整迷糊了。正确就是用平面度

网友C:
好巧,你说的两个度,都没基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巧,你说的两个度,都没基准要求。。。。。。。

是定义基准,没说基准要求,可能我的表述有歧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个零件,是感觉差点意思,主要是不确定,因为轮廓度也有定义平面的意思,整迷糊了。正确就是用平面度
...

哪个标准说轮廓度有定义平面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标准说轮廓度有定义平面的意思?

轮廓度可以定义曲面,而平面是特殊的曲面。标准GB/T 1785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标准说轮廓度有定义平面的意思?

其实这个问题前面大佬已经说了,这种情况用平面度,轮廓度只能定义平面、直线、平行,找了挺多资料。共同进步!

网友:
平面度符号后面加上(CZ)就表示多个平面综合评价平面度当做整体基准)

网友:
在这里,轮廓度不加基准和平面度表达的一个意思,没什么好纠结的,用哪个都行

网友:
很少看见用轮廓度标注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