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款小型的外壳,成本能控制在多少,采用什么方式做比较好

楼主(2024-01-23):
如题,最近公司新出了款产品,打算做个外壳封装下,但是之前没做过这种东西,也不太了解这种外壳价格成本如何,有没有接触过的老哥,提供些建议,比如外壳单价能控制在多少以内,用什么工艺去做外壳,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定价不是很高,所以还是希望能在各个环节下节约些成本,类似产品如图,效果做成这样就好了

好像他们做的是用全铝铣的,而且我个人也倾向于这种铝外壳,批量做一批,价格低一些,我觉得可以一试

网友:
类似PLC的电控箱,看不出大小,成本不会很高的

网友:
钣金件,激光割+折弯+表处,即可。价格不贵,取决于材料消耗!

网友:
(・⍛・) ☞✨:;一定要用金属材质吗⁉️

网友:
做模具,钣金都行,量大就便宜

网友:
3d打印

网友(点评):
真的,大哥。你对3D打印有什么误会吗?

网友(点评):
3d打印老板明天就破产

网友A:
楼上几位对光谱仪估计没有认知,毕竟是比较高端的一种仪器,外壳肯定不能钣金件。。
铝合金CNC,塑胶的,比较多,不然卖的价格不便宜,外壳太差也掉价啊。

网友:
这种外壳一般都是做钣金或者塑料,量大就开模做。

网友:
有做过用碳板拼成的

网友B:
120*90*50,整块铝铣的话,如果内部结构不复杂,加上电镀,喷漆,印字,贴膜,差不多¥300~¥400吧。
超过500件,可以考虑开模。
成本要求低的话,那就钣金。微信视频号有个叫壳速达的,前不久在他那里做了两个,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对光谱仪估计没有认知,毕竟是比较高端的一种仪器,外壳肯定不能钣金件。。
铝合金CNC,塑胶的, ...

我更倾向于CNC,因为同行都是这么做的,我就是想知道做批量价格能压到多少

网友(点评):
所以,到底要做多少量?

网友:
整块铝铣? 留余量压铸出来再铣一刀不香吗

网友:
做盒子想提个档次,那你就用钛合金。要不碳纤维也行。想提高档次还想加工便宜,你当加工行业的人都傻瓜呀!

网友:
之前国内外光谱仪都接触过,基本都是以铝件居多,但很遗憾价格原因没拆开看过几个,但从外形分析来说其实如果量大原则上是铝铸或者型材改造会比较节省,1/4-36牙的位置机加或者买现成标准件;里面布局就不清楚了,晶飞的用的比较多,他们家感觉就是铝铸的,毕竟好多型号都是同一副外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更倾向于CNC,因为同行都是这么做的,我就是想知道做批量价格能压到多少

量如果大的话,就开模压铸或挤压,这样大小的,成本控制在100以下,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
首先,需要采用什么材料
其次,需求量有多少

网友:
量不大的话,直接厂家订购可能比你自己做还便宜。

网友:
铝压铸+垂纹漆。

网友:
1:铝型材外壳,表面处理。优点无需cnc。成本较低
2: 边框CNC,正面钢化玻璃粘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90*50,整块铝铣的话,如果内部结构不复杂,加上电镀,喷漆,印字,贴膜,差不多¥300~¥400吧。
超 ...

(・⍛・) ☞✨:;你在速壳达就订做两个⁉️

网友(点评):
人家老板不就是主打一件也做嘛。

网友(点评):
(•̀ᴗ•́)و ̑̑:真够内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90*50,整块铝铣的话,如果内部结构不复杂,加上电镀,喷漆,印字,贴膜,差不多¥300~¥400吧。
超 ...

壳速达似乎只做小外壳

网友C:
钣金做应该不咋贵,就是一个小盒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钣金做应该不咋贵,就是一个小盒子

用全铝铣的??类似手机壳的做法,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全铝铣的??类似手机壳的做法,哈哈

没想到控制成本是这个控制法

网友(点评):
我也不懂,没玩过这么高端的

网友(点评):
确实没打过那么富裕的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对光谱仪估计没有认知,毕竟是比较高端的一种仪器,外壳肯定不能钣金件。。
铝合金CNC,塑胶的, ...

有什么散热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控制成本是这个控制法

哈哈哈,我的意思是在原有基础上去节约下成本,老哥,我看这种产品,几乎都是全铝铣的

网友:
有量必须塑料

网友:
不知道你是外发打算还是自己做,工艺划算肯定是铝毛坯压住或者翻砂出来再精加工,或者钣金拉伸焊接也可以的,拉伸要带圆弧的。

网友:
铝压铸模具,盒子加盖子,模具费用估计在7万左右,一套产品加个估计在40元左右.我们公司年前刚开发的一套零件。

网友:
全铝,1000+ 100内。

网友E:
零成本。九十年代,我在工厂给一个人私下做一个遥控器(吃饭的餐桌自动旋转)的盒子模具。说好2400块钱,一模一。每天下班不回家偷偷的弄,花钱请别人车,铣都是我自己付的钱。好不容易弄好了,又弄到另外一个车间试模,打出来了合格的样品,那个人拿了几个样品回去说试装一下。结果再也联系不上了,白忙了,还赔了几百块钱,老婆那可想而知。后来听说,那个人装了两台样品,拿到展会上,没有卖出去,也赔钱了

网友:
铸铝行不行?毛坯30-40元/公斤,铸出来喷砂处理,如果外观要求高的再铣一刀,再来个表处。没算过过你重量哈,自己看单价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零成本。九十年代,我在工厂给一个人私下做一个遥控器(吃饭的餐桌自动旋转)的盒子模具。说好2400块钱,一 ...

我在工厂给一个人私下做一个遥控器(吃饭的餐桌自动旋转)的盒子模具

这个餐桌手动旋转就可以了,为何要遥控?

网友(点评):
这个餐桌直径要是6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控制成本是这个控制法

@zycgg1000 老铁来看

网友:
主要是看你数量,数量200以内的话用CNC,单价500RMB左右;大于200的数量的话可以开模具,模具费10万,产品单价10RMB;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零成本。九十年代,我在工厂给一个人私下做一个遥控器(吃饭的餐桌自动旋转)的盒子模具。说好2400块钱,一 ...

6米这么大,这有几个饭店要搞这么大的场面?市场需求小啊

网友:
中间铝挤压成型,上下2块盖板,吱吱  20~30块左右应该可以搞定,量大的话还能再压缩到10块内

网友(2024-02-22):
我们公司就是主要做铝产品的,我感觉铝的价格不高倒是可以

网友:
请问联系方式多少?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考虑铸铝或者注塑模具

网友:
开模制作,用ABS材料,批量大,一模四出,不是很大,一模两出。开模后,每个东西成本也就几块钱到十来块钱的样子! 部份位子做一点磨沙效果出来,档次不会低的。